广西老雷请进

楼主(2006-05-25):
你的电机我用了,很不错,可有点小问题请以后改进,看下图

  轴与外壳只有一个螺丝紧固,电机转一会后发热,容易松动,已经松一次了,没在意,可第二次是飞的时候突然松了,差一点摔机。

网友:
一般都是一颗螺丝的

网友:
好象与电脑固定软驱光驱的螺丝同纹同螺矩,建议上颗那种带帽的,大十字螺丝刀紧上.

网友:
这个是要小心,好在我有芳生的这个直径的内六,换了

网友:
拧紧了应该不会松动。

网友:
我的辉盛铃铛也松过。

网友A:
老雷,什么时候生产20g左右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雷,什么时候生产20g左右的电机???

是啊,我也想要,用到俺的薄膜机上要可以7.4V带大浆的.推力最好150~200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我用了,很不错,可有点小问题请以后改进,看下图

  轴与外壳只有一个螺丝紧固,电机转一会后发热,容易松动,已经松一次了,没在意, ...

这个应该是工人装配的问题了!建议电机装飞机前检查一下机米上紧没有,有螺丝胶的上一点!

网友:
将轴取出在合适的位置用钢挫挫一个小台,即可永远固定.保护器的位置也要挫个小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工人装配的问题了!建议电机装飞机前检查一下机米上紧没有,有螺丝胶的上一点!

老雷同志,要批评你下了,呵呵!见到问题要逐个回答嘛,不要偷懒,俺的问题回答下嘛!

网友:
是啊,我也想要,用到俺的薄膜机上要可以7.4V带大浆的.推力最好150~200最好了!

我也想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