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上图 支持一下

楼主(2006-05-25):
我的玩具船  第一次改船 请多多指教  轴套是石兄的  桨cm  电机是750  万向接原来是不能桨上750电机的  我把电机轴磨成3.1mm总算能放进去了 另外图片是用电脑摄像头照的 模糊

楼主:
原本的两根轴套还没有拆 可不可以干脆改三桨船呢?

网友:
这船好象是85CM长的吧?用单750白皮电机速度能上去么?其实这船型我也很喜欢,就是因为怕有刷电机跑不出速度,所以一直没出手

楼主:
是的  买玩具船最好别买太大 除非大到可以改油动 因为重量太重了 原装的双480电机根本跑不动  现在还没有下水 不知道速度如何 估计不会太快

网友:
大船好看啊,但是速度实在不行

看过阻力系数小于这个YAMAHA快船的--实际真的玻璃钢版本才58厘米长度
跑船的情况,实在一般

楼主:
当初就因为船大才买的 改无刷又没钱 改油动又不够大 烦  想把这船出售  储够钱玩汽油船算了  你也好像有改过玩具船的  分享一点经验吧

网友:
晚上11点我上来

晚上11点我上来

楼主:
QQ420005803有时间聊一下

网友:
我最早看待改玩具船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市场上有廉价的

白皮电机卖,而且是低压大扭矩的,以为电机大动力系统应该有力量,况且电池容量上去后,需要比较大的船体支持。
     因此都是购买了大的船,比如恒龙的你这样的和750毫米长度的大VOLVO。
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学习到
    比如半浸浆和全浸浆,当电机转速上不去 半浸的是毫无意义的,转速高只有小电机或者无刷系统,大的电机650或者750的的确是需要改全浸的方式。
    浆的直径也要改,全浸透方式下C仔的30毫米都小了,对于你这样的大船需要40毫米以上的浆支持。
    全浸的前提下,最好自己能够比较单电机和双电机的功率以及重量。
    我现在看好双电机,因为即使是380这样的小电机,双机工作威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请问怎么实现1电调带2个电机

网友:
有刷版本的电机可以用一个带两个吧

无刷就需要一带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