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打桨了!!!!!

楼主(2006-05-25):
我才新买的37#,因为下雨,所以在室内试机,不小心打在了家具上,结果,大桨毁了,换上新的大桨,结果发现在中速时机身抖得厉害,要怎么调啊,而且当油门增加或减少时,有一段在图中的方向看,平衡桨会波浪一样运动,请问要怎么改啊,另再请问一下哪里有便宜的大桨卖,我怕还会再坏掉,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上老大说得对。

楼主:
谢谢你们的提醒了,我找到原因了,是横轴弯了,主轴没事,所以没有双桨,但会抖动,因为横轴弯了,两支桨的半径不一样了。

网友:
老兄,那样的陀螺,那样的电池也敢在屋里飞,佩服!!!!!!!!!

网友:
买他的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37号用原电飞的起来吗

楼主:
飞得起来,不过是在家里,这些天都下雨,没出去,离地大概20厘米,必须把电池充得很足,而且我把桨距调最大,桨距跟油门的比例调80%左右,感觉力量比较大。

网友A:
你的横轴处理了吗?我的37#也打降了,横轴也弯
能告诉我拆这个横轴应该怎么拆,我下了大浆夹里头一
个罗丝也拔不出大浆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横轴处理了吗?我的37#也打降了,横轴也弯
能告诉我拆这个横轴应该怎么拆,我下了大浆夹里头一
个罗丝也拔不出大浆夹

把另头大桨夹里的螺丝也下掉,然后抓住2个大桨夹用劲往外拉,直到能下掉一头大桨夹为止。

然后就能看到主桨主轴了,后面就好办了。

楼主:
楼上的说得对,我就这样的,大桨夹里有二个轴承,不容易变形的,把拆下的横轴用两木片垫起来,就锤慢慢敲,一定要用木片,不然会失圆的

网友:
明白,今天去深圳买了大浆跟横轴,好贵呀,就那么一根东西20大洋
明天回家用力试试看,如果不行再请教大家

网友:
告诉你们个好办法,买个3mm板牙,一根3mm焊条,用举举一段下来。两边攻丝,解决问题!

楼主:
不行的,37#和36#不一样,它是3厘的横轴,40mm长,在两头打1厘的内孔攻丝,上内六角,我也在想用3厘钢轴两头攻3厘丝,但螺母要特殊设计,并怎么上紧也是个问题,正在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