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刷电机碳刷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6-05-25):
我的370有刷运转时可以从散热孔里清楚地看到碳刷在打火,不是偶尔,是连学的打火,尤其是油门变动时打得很厉害,运转后温度业上得很快,这正常吗?

网友A:
观察换向器是否有烧蚀痕迹,如果没有就没问题。如果是新电机,要让碳刷磨合后就好了,可以让电机浸泡在水中转完一组电池,然后烘干再用。

网友:
有刷电机碳刷肯定会有火花的

焊电容就是为了消除火花引起的电磁干扰

运转发热正常,只要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观察换向器是否有烧蚀痕迹,如果没有就没问题。如果是新电机,要让碳刷磨合后就好了,可以让电机浸泡在水中转完一组电池,然后烘干再用。

磨合的话电池组电压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合的话电池组电压高了点……
所以要泡在水中进行,用水润滑和降温。

网友:
泡在纯净水或酒精,在一节大号电池,多也不要超过两节,不要用喷WD-40之类的方法,如果是廉价电机的话不值得费这功夫,电机基本上是炸烂的

楼主:
哦 我的是新电机啊 呵呵 6楼得意思是1.5v电压磨和?
还有哄干时要不要把电机拆开啊?   电机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