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的人需要大家帮助,大家帮忙顶,谢谢了先!

楼主(2006-05-25):
在商城看到国产遥控天地飞,看介绍说与小日本的富他爸性能相差无几肾是高兴,价格也比较合适,我这刚刚有点闲钱的工薪阶层,从来没玩过遥控,想要配置一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娱乐休闲一下,重拾孩提时代的梦想。麻烦大家给参谋一下:
发射机收: 天地飞FT06A 6通  398元/套
舵机:启迪 9g舵机 X4  25元/个 共100元
飞机:启迪 翼龙空机全套件+辉盛无刷电机电调 198/套
动力电池: 启迪 9.6V 1100MAH镍轻电池 X2 50元/个 共100元
发射机电池: 启迪 5号可充电电池 容量:1200MAH X8 8元/个 共64元
总计:860元
大家觉得我这套配置怎么样,给提提意见,顺便提一句本人月薪3500元并且正在供房有沉重的债务缠身。

网友:
控还成,接收不行,价格绝对不值

楼主:
忘了要充电器和各种插头了 40元够了

楼主:
光要控不要接收人家不能卖,接收有什么问题吗? 牛刀小试一把这套配置怎么样?

网友:
不错不错!你选择的很好,比我当初好多了,我那个菜啊,花了好多冤枉钱。启迪非常好,有优质的售后,舵机建议购启迪的35元的 ESKY 8克,实际7.8克,5号可充电电池属于动力电池,超值!飞机可考虑翼龙空机或3、4通电滑,个人认为电滑要好飞些。月薪3500元是我的3倍还带拐弯,怀疑你吹了牛皮,当然我这属于贫困县,青菜都挺便宜的。

网友:
四百多块可以买FUTABA的4VF,质量好,四通基本够用

网友:
还不如加400-500元直接上油动练习机,比你配哪玩意儿爽多了。不过得先玩一个月模拟器,再找个人带一下。
三和或福特巴四通全套(发射+接收+三舵机):650元
标准舵机一个:70元
20级练习机一架:220元
GMS或三叶32或25级发动机:300元
油料一桶:60元
起动器和点火器:先借用吧。(如果要买,200多元。)
以上共:1250元

网友:
玩电动的话,发射+接收的价钱少加点就可以买FUTABA了.其他都可以

网友A:
最省入门配置:3通道翼龙原产全套一件,380元+邮费50元左右!到手能飞!效果一般,可以找到飞行乐趣,遥控是最大的问题,稳定性要靠运气,呵呵!

最佳入门配置:FUTABAT4VF或 T4YF原配收发一套450元,启迪3通道翼龙套件198元,电池+充电器=150元,舵机+浆+小配件=80元.遥控设备够用,不用以后换着麻烦,需要一定的组装能力才能飞行,效果不错,安装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给的建议意见,我这就查查富他把的遥控,其实真是不想用日货。

网友:
你问问想用日货的其实几乎很少,但是没有办法啊,谁叫咱们的国情如此呢!等俺们国货真做到这样的水平了,我马上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省入门配置:3通道翼龙原产全套一件,380元+邮费50元左右!到手能飞!效果一般,可以找到飞行乐趣,遥控是最大的问题,稳定性要靠运气,呵呵!

最佳入门配置:FUTABAT4VF或 T4YF原配收 ...

缺舵机,两只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给的建议意见,我这就查查富他把的遥控,其实真是不想用日货。

启迪的四通控也不错的

网友:
用日货的时候想想, 这也是咱们模友弄的, 管他在日本还是中国, 跟ZZ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给的建议意见,我这就查查富他把的遥控,其实真是不想用日货。

除非是托人从外面带回来.否则很难有真正的日货.现在国内卖的低端福特巴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B:
我的福特巴上面刻了个taiwan,但用着不错!我建议楼主还是买福特巴的,质量用着放心,毕竟安全第一.我开始就买了一套国产的,结果还投资买了一套放心的用!

网友:
不如买小飞猫套装,1099元,三军有!

不如买小飞猫套装,1099元,三军有!油机我也没玩过,我现在玩电动的。内人有点爱干净,所以还未玩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福特巴上面刻了个taiwan,但用着不错!我建议楼主还是买福特巴的,质量用着放心,毕竟安全第一.我开始就买了一套国产的,结果还投资买了一套放心的用!

单买发射机呢,还是买一整套的?

楼主:
台湾GWTXS001 六通道遥控器 感觉也不错除了样式颜色象玩具外还是很实惠的
商品见: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34686408406a.jhtml
但不知道有没有V尾 三角翼混控功能。
与福他爸及天地飞相比性价比如何?

网友:
gws 的控就不要考虑了,怕冷,你在齐齐哈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

楼主:
用esky的4通遥控怎么样,很便宜,发收一套才308元
请各位前辈给提提意见。
ESky EK2-0404B遥控器套装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c3497e5dfa8e.jhtml
具体信息如下:
本套装包含:
1、ESky EK2-0404B发射机一台
2、E-Sky 6通道接收机一台(适用72/35MHz各频点晶体)

ESky EK2-0404B发射机(72/35MHz)
(兼容72/35MHz 各频点晶体)

通道数: 四通道
充电插口: 有
模拟线插口:有
V翼混控:有
教练开关:没有
高频模块:35MHZ/72MHZ
使用电源:1.5V*8"AA" 电池
编码方式:PPM
调制方式:FM
射頻功率:≤10mW
静态电流:≤250mA
伺服器倒置开关: 有
电压显示方式:LCD
低电压告警:有
尺寸:202*185*55mm
重量:562g
外壳颜色:黑色
天线长度:100厘米
认证证书:CE,FCC
使用范围:固定翼、直升机、滑翔机等

E-Sky 6通道接收机(72/35MHz)
(兼容72/35MHz 各频点晶体)

1)工作方式:FM
2)通道数:6通道
3)解调方式:鉴频解调
4)中频频率:455MHz
5)使用电源: 1.5*2A*4节
6) 静态电流:11.5mA
7)频率波段:72MHz//35MHz
8)重量:12g
9)尺寸:45*22*14mm
10)天线长度:100mm
11) 外壳颜色:橙色
12)认证:CE,FCC

说明: EPRX灵敏度高, 接收速度快, 我相信它将是您最好...

说明: EPRX灵敏度高, 接收速度快, 我相信它将是您最好的选择!
警告:当你准备飞行时,必须先打开遥控器电源,然后再接上接收机电源。
当你停止飞行时,必须先断开接收机电源,再关闭遥控器。

兼容FUTUBA遥控设备

注:本宝贝不含晶体。

楼主:
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