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NO

楼主(2006-05-26):
MONO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哪位大大能提供点MONO相关的资料啊,找完了老贴都没见有什么资料.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O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哪位大大能提供点MONO相关的资料啊,找完了老贴都没见有什么资料.先谢了

一般來說...
從船尾平行目視呈V字型.....
無論船底為Step(階梯型船底)...或是No-Step(無階梯狀),
並使用Surface Drive半浸船動系統的快艇皆可稱為Mono-V型艇!

只不過...
Mono-V型艇在世界不同賽會中的比賽規範會有所不同!

比如說Naviga賽會准許Step(階梯型船底)的Mono艇參加各級別Mono系列的競賽,
但...NAMBA賽會確禁止Step(階梯型船底)的Mono艇參加各級別Mono系列的競賽,
而只能參與Off-Shore類別的競賽!
原因在於Step(階梯型船底)的Mono艇因船底特殊的設計,
其操控與速度上較趨向於Hydro!
若使用Step(階梯型船底)Mono船身來與No-Step(無階梯狀)船身同場競技會較佔便宜!

下面網頁中的幾隻V型艇皆可稱為Mono艇,
只是船底為Step(階梯型船底)...或是No-Step(無階梯狀)的區別!
http://www.finedesignrc.com/hullshydromarine.asp

网友:
感谢啊平大大的指导..偶们又学到新知识..

楼主:
谢谢啊平的热心解答,另外MONO还有些什么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平的热心解答,另外MONO还有些什么特性?

Mono有些甚麼特性?!
這...這還真難回答

基本上您別太過鑽研Mono這四個英文字的意義,
您只要把Mono當做是一般跑半浸槳的的V型艇既可!
半浸槳與半浸傳動系統的的V型艇所有的特性就是Mono會有的特性!!

不知小弟這樣解釋您是否能體會?

楼主:
呵呵,谢谢热心的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