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直升机应该不是一个安全的飞行器

楼主(2006-05-26):
我自从飞了电直后,我觉得直升机应该不是一个安全的飞行器,它比固定翼的飞机都要差太多了,存在着结构复杂,易出故障的缺点,且一但出现发动机故障就等着自由落体吧,属于危险性极大的交通工具,就是在将来也不大会有可能全面普及成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的。

网友:
难得管你说的是什么哟。俺选抢个沙发坐坐呵呵

网友:
有时想想真是奇怪啊!造飞机时惟恐功能不够,就多加装置,殊不知危险和麻烦就是随着零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网友:
竹蜻蜓从不自由落体,相当于空中停车.

网友:
是不太安全...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不安全。
看看全球每年的直升机失实数量就知道了,惊人。

网友:
直升机的确安全性销差一点。

网友:
不容易操作啊.

网友(2006-07-19):
旋翼机要安全多啦

网友(2006-09-02):
你好.楼住.请问你还有图吗

网友:
弄不好掉脑袋的,身首异处啊!!

网友:
直升机的安全性的确要比固定翼差些,但发动机停车后也不是自由落体.它的滑翔主要靠旋翼自旋产生的升力降低坠落速度,而坠地后主要靠机身的变形设计来吸收能量.总而言之,固定翼发动机停车飞机不一定报废,直升机发动机停车飞机基本上都会报废.

网友:
带有前进速度的直升机安全性和旋翼机没有多少区别,危险的是没有前进速度的直升和悬停状态,这时如发动机停车,直升机必须将势能转变为旋翼自旋的动能,这种转变效率很低,会损失很大高度,如果直升机当时的实际高度不足就会坠毁;而高于这个高度,旋翼获得的动能相当于直升机动能1/6左右时,利用突增距和地面效应也能安全垂直着陆。相对而言,固定翼飞行器没有这种限制,显然更安全。

网友:
我攒同楼主的看法.............危险不小..

网友(2006-11-13):
晕啊,不是可以靠自旋降落咯?如果不是操作系统失灵就有救

网友(2007-03-02):
就我个人观点,直升机比固定仪安全的多

直升机停车后可以自转着陆,只要有高度,或者速度就可以,而且成功率极高,固定翼就不同了,要很大的空域和场地来实施迫降,而且成功率也没有直升机高

网友:
没玩过,准备购一台雷鸟3

又没有哥们给我介绍一个商家,邮箱fudong6688@yahoo.com.cn

网友:
直升机如果发生空中停车,旋翼是无法实现滑翔的,相反,失去动力的飞机在下坠的过程中主桨还有可能反转,另外,直升机在飞行的过程中也比固定翼不稳定,除了主桨产生的反扭力会使直升机自转外,直升机在前进的时候,主桨左右两边的空速是不一样的(一边为主桨转速+机体前行速度,另一边为主桨转速-机体前行速度),产生升力也不一样,会形成一股类似横滚的力,都需要陀螺仪来自控,万一陀螺仪发生问题.............固定翼相对来说结构比直升机更简单,更对称,也更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能飞的动物最后进化得都和固定翼差不多一边一个翅膀,从没见过靠背上长着个转的东西飞的哪怕飞虫。

网友(2007-04-16):
直升机没事就好,有事就是大事,载人的就机毁人完,没人的就机毁吧。 直升机危险啊 。旋翼机要安全得多

网友:
你有统计数据吗?  我看到的材料里说旋翼机是很不安全和成熟的飞行器,所以在国外基本没有太大的发展。
------------------------------
旋翼机要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