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蓝头发动机的温度

楼主(2006-05-26):
各位兄弟,我的有蓝头50发动机,现在缸底温度估计是60-70度左右,油针根部有点微热,此时动力感觉不错!但听有人说50发动机缸底应该在50度左右,那就把油针往回调了一格,温度确实下来了,当动力就差了,感觉还不如450电直的动力猛了,到底在多少比较合适了,我加了副油箱

网友:
我也学习一把。呵呵。

网友:
平时练习就保持低点温度,动力差点没关系,有人观看或者比赛,或者你觉得到了耍帅的时候,再把发动机调暴力点,嘿嘿,,,,,,,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详细点啊,

网友:
50度和60度有这么多差别吗?呵呵。

网友A:
50級就是這樣啊
想要暴力發動機就得短命.

网友:
用手摸油针,只要手能长时间放在油针上即可

网友B:
缸底温度大概在50度,缸头温度不应该超过110度。
手摸缸底不觉得烫手,油针应该是凉的!
个人觉得用锁针来追求动力只是摧残发动机,不是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缸底温度大概在50度,缸头温度不应该超过110度。
手摸缸底不觉得烫手,油针应该是凉的!
个人觉得用锁针来追求动力只是摧残发动机,不是好办法!

那是从排气、进气和压缩比着手改变动力比较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从排气、进气和压缩比着手改变动力比较好?谢谢。

改动发动机不是一般模友可以做到的,不必考虑了!
如果用好的排气管,高硝基的燃料,都觉得动力不够的话,应该升级到高一级别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老教了,缸底是不烫手,油针感觉就是根部有点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动发动机不是一般模友可以做到的,不必考虑了!
如果用好的排气管,高硝基的燃料,都觉得动力不够的话,应该升级到高一级别了!

你的话,我还是比较要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級就是這樣啊
想要暴力發動機就得短命.

50级以下都这样吗

楼主:
哈哈,飞惯了30和电直,初飞50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飞惯了30和电直,初飞50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了

90岂不是要窒息了。哈哈。
很快你就会爱上90的。

网友:
那就快上90吧.....哈哈

籃頂要說的樓上幾位都細說了.
有一個經驗要分享的門,當發動機用了一般時間,溫度是越來越高的

用top power的一年左右就很熱,用comso30飛那台..飛了3年還是溫溫的
油針調法都一樣,用top油的還比用comso的副一點點油針.

网友D:
我用的一直是cool power15%觉得很不错,干净,力量还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一直是cool power15%觉得很不错,干净,力量还凑合

cool power15多少一桶?

楼主:
哈哈!90现阶段只能想想啊,
个人感觉TOP的油还是不错的,一是价格不错,二是也干净,那时一口气买了四箱15%的油,现在还剩下三箱,也就没机会体会其它的油了.comso各种比例的多少钱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