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缩小版mini kt 3d

楼主(2006-05-26):
5毫米KT板,空机59克,热熔胶用多了。

网友:
有点意思,楼主打算用什么装备?

网友:
机翼用碳管加强了吗?

楼主:
郁闷,做着做着重量就上去了,不含电池176克。

牛腿小脚,起落架11克

网友:
这腿也太粗了点

机翼还用了张线?

副翼连杆的角度太开了

网友:
机翼上的是接收机天线吧?

网友:
如果用天线绷着,那也太残忍了

网友:
呵呵~ 我觉得要做小,就连设备都要用小一号的,不然,KT板省了那几十克,但设备不减,也就只比不省KT板的飞机轻那几十克~~

我现在的KT机翼展倒是越做越大了,现在我就在做翼展近1米的CAP232KT3D机了~~ 也不过多个几十克~~

网友A:
飞机小了如果设备不跟着小.飞机会很贼,KT机最好做到翼展90以上.

网友:
天线这么搞,实际上有效长度很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小了如果设备不跟着小.飞机会很贼,KT机最好做到翼展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小了如果设备不跟着小.飞机会很贼,KT机最好做到翼展90以上.

如你所言,这机机不知是太贼,还是反扭力,已经炸了,郁闷啊,才吊了几秒钟,风大想改平飞,滋流一下就栽棉花田里了,毁了几颗棉苗,逃离现场回家修机中。。。

楼主:
把飞机做小点,就为了携带方便,掩人耳目。

网友:
严重慰问。。。。

网友:
三D机要吊机稳,好飞,轻才有意义。

请问你的翼展,翼宽,机的长度,宽度是多少呢?

飞行的总重量又是多少克?

我真有点担心吊机的时候,你的副翼能否打开到20度的角度。

更加担心你的机能否吊住10秒钟以上。

网友:
8错

引用 楼主:
把飞机做小点,就为了携带方便,掩人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