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去楼下飞拉吗 结果。。。。。

楼主(2006-05-26):
刚刚去楼下飞拉吗
刚刚起飞就一阵风来 把拉吗吹偏航了,我加大油门一下子冲到5楼怎么高,我腿都软了想这下完了,不过在拉吗下降的时候又拉了下油门在3楼高的时候稳住了,但又是一阵风吹来,吹到树上,还好有树枝缓冲,掉到地上时什么也没短,就固定主轴的轴承移了位置,回家调整一下,又好了!真是幸运啊!以后再也不去外面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楼下飞拉吗
刚刚起飞就一阵风来 把拉吗吹偏航了,我加大油门一下子冲到5楼怎么高,我腿都软了想这下完了,不过在拉吗下降的时候又拉了下油门在3楼高的时候稳住了,但又是一阵风吹来,吹到树上,还好有树枝 ...

网友:
什么高级机机一下就到5楼了啊!!

网友A:
楼上那位的头像....... 我盯了好久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我都在家里飞,家里位置太小,唉,不够转弯的!只能悬停

网友:
在无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拿到外面去飞的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位的头像....... 我盯了好久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