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6-05-26):
请教各位,我的控里有个IC,20个引脚,型号是EN78P458AP,小弟不知这是什么芯片,也查不到这个IC的管脚图,哪位高手知道请告知。谢谢!
小弟只能查到78P458是单片机芯片,另外就只有EM78P458,而不是EN78P458,更没有电路图。

网友A:
一般前面是厂家代号,后面数字一样就是同一个规格型号的。

楼主:
有没有这IC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