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CCPM版的三个舵机分别接哪几个通道啊?

楼主(2006-05-27):
今天搞了一台黑鹰CCPM的。控制十字盘的三个多机分别怎么接1、2、6通道啊。怎么接都不对头。求救啊。

网友A:
看下FF9说明书就OK啦,老大

网友B:
正常是1,2.6的,.......左右是1,2.前后是6...........你可以试试,左右是两个舵机动(可以互换,装左和右都可以,最后通过反向开关设左右),前后是3个舵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