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有发现大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6-05-27):
我的36#机机加油(75%的油门)离地10CM的时候,尾巴总是左右摇摆得厉害,无法控制,降了感度也没辙,经过检查,发现主旋翼慢速的时候,机身有点晃,拆了旋翼头,带点动力,发现主轴有点摆,但幅度很小。
请问:1、是不是主轴的问题,影响了螺陀仪?
2、我把机机拿在手里试飞,螺距没有变化的时候,尾巴锁的很好,但在螺距变大将要起飞的时候,就会左右摇摆的厉害,手都拿不住并且尾巴慢慢向右转,低消不了反力,是不是螺距过大的问题?
3、我用原装大桨,比较重,是不是桨的问题?
4、是不是螺陀仪问题,我的螺陀仪型是
麻烦玩过原套装36#机的高手指点一下,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飞起来过。

网友A:
摆幅大不大,尾舵混控关没关..................先把混控关了,调到合适的中立位置.......如果尾舵到底还抵消不了扭力,就试着减小罗距,........

楼主:
主轴摆幅很小,高速的时候,感觉不在一条线上,主轴顶端变成椭圆型状,但幅度很小。我准备换泡沫桨来飞,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前面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