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最大损失的摔机

楼主(2006-05-27):
昨天风很大,连航线保持高度很难.一时兴起,连续两个翻滚,没事,很爽,空中将油门关闭,机机很慢下降,在距地0.6M
快速加油,突然尾巴180甩尾,还没反映过来,机机落在草地上,我想没问题.结果一看,损失如下
1,尾管打弯,扁了,(换了)
2:尾波箱断裂,(用胶搞定)
3:尾推断裂(没配件,用胶搞定)
4:混控A臂断裂(用胶搞定)
5:主轴弯曲(换,有空再敲直)
6:尾舵拉竿断裂(换)
7:尾管固定竿断裂(换)
8:水平尾翼和卡子碎掉(没陪件,胶)
9:滑橇胶套丢了一个(没搞明白,摔机能丢胶套)
10:木桨裂了一条缝(胶)
11:机头罩裂开(胶)
没搞明白,大浆尾浆没坏,其它坏的很多.修了一天,现搞定,

网友:
同情中,还是老实的飞吧!

网友:
配件多准备点,胶水连接不可靠啊!小心点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风很大,连航线保持高度很难.一时兴起,连续两个翻滚,没事,很爽,空中将油门关闭,机机很慢下降,在距地0.6M
快速加油,突然尾巴180甩尾,还没反映过来,机机落在草地上,我想没问题.结果一看,损失如下
1,尾管打弯,扁 ...

401陀螺吧................要慢慢加点油.........你这样肯定锁不住的....

网友:
当然不会,你没有调试好而已.

楼主:
用RCE500
不过用401玩这个动作,也锁不定,用数码舵机,可能好一些,陀螺有两个性能指标,1低速漂移,2高速响应,用普通HS55两者个人感觉没明显区别,用空作一下性能测试,主要没数控旋转平台.
顺便告诉大家,用胶水沾过包括旋翼头,没有出现飞行断裂,这次连尾波箱多胶了,塑料件有塑料件的好处.

网友:
401+9650没问题的,我经常这么自由下落快到地面,然后猛推油门拉起,摆动不大.

网友:
楼主,练习熄火降落的过程中,快速恢复动力没有任何的陀螺仪能够控制住尾吧的!原因就一个,主桨的桨距变化速度远远快于马达的加速,此时尾桨转速远远不够!切忌啊!

网友:
10:木桨裂了一条缝(胶)
太危险了把!楼主~

网友:
买架新的吧 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