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接反的后果!!!!!

楼主(2006-05-27):
请问知情模友,如果锂电充电被接反会有如何后果??

我手上有块MOTO的手机电池,拆开后发现,电池外皮为正极,顶点却是负极,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给他充电是应该按平常电池那样电池外皮为负极,还是按这块电池本身特性去接??

如果反向去充电,一般情况来说电池会爆炸了?有危险吗???

还有个问题,锂电电池是不是有外皮为正极的特殊品种??还是一律为外皮为负极???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用过两块1200mA的都是外皮是正,充电当然要按正极对正极去充咯

楼主:
啊啊?有外皮是正极的电池??那谢谢了,我现在就去冲
破MOTO电池,上面就写个3.6V,多少毫安也不写,几C也不知道,还是正货
谢谢啦!!!!这下不怕被爆破了,HOHO

网友:
买个手机电池用的万能充电器,接反了会亮红灯的.至于电池组电压不是3.6V的问题也好办,拆开充,充完再合起来.为啥呢?因为这样充电比串在一起充电对电池也会好很多.

网友:
用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电前先量一下,因为电池一般不会完全放完电的(如果没有电了,也可以扔了),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正负了。

楼主:
我曾经把镍镉电池反冲过,结果电池反过来了,负极变正极,正极变负极,但是还能用,最后有反过来就有给充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把镍镉电池反冲过,结果电池反过来了,负极变正极,正极变负极,但是还能用,最后有反过来就有给充回来了

蒙人的吧,千万别试啊.会爆的.

网友:
镍电可以的,但会严重发热,懈气孔会喷气,严重影响寿命,楼主如果要用镍电的经验玩锂电也可以,不过最好先把充电的地方的贵重物品搬开,然后站远一点,不久就会有点过年的感觉了

楼主:
小型原子弹,笨拉灯下次就可以利用锂电爆炸策划下一轮的恐怖袭击了~!!

网友:
手机电池的正负有正有反 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定要测一下 我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自己换的电芯 换的时候懒了点按原来的旧电池换的 结果两块电池正负不一样 把保护板给烧了 结果又换了块保护板 挺郁闷的

网友:
li-ion手机电池的外皮都是正的, 不止破moto,哪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