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装X400的金属尾部升级件, 发现尾管两头都顶住了, 可是皮带还是太短一点点.

楼主(2006-05-27):
升过X400尾巴的兄弟们是不是都把尾砍短了1.5mm啊?

楼主:
在砍尾巴之前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我的升级了,用得是原装尾管和皮带,金属尾波箱,长度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级了,用得是原装尾管和皮带,金属尾波箱,长度刚刚好.

怎么会呢? "刚刚好"是很紧吗?
如果硬装是可以装上的. 不过皮带会绷得比较紧啊.

网友A:
你把机架上夹尾管的两个座子升级成金属的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机架上夹尾管的两个座子升级成金属的就解决了.

是这样! 我没有买这个两个金属件.
原来的塑料上其中一个的内侧有一个小销插在尾管的一个长条形孔中, 使得尾管不能再向前移了.
金属件上好象没有这个小销. 只有个小孔, 让你自己装销.

一时没有这个件, 我可不可以把塑料件上的小销磨掉呢?

为什么要这个销? 是不是塑料件夹得不够牢, 销可以顶住尾管??

网友A:
销主要是防止尾管转动的,其它只要上紧螺丝就不会转动,所以这个销可有可无的.
原塑料的尾波箱也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主要是防止尾管转动的,其它只要上紧螺丝就不会转动,所以这个销可有可无的.
原塑料的尾波箱也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就取消了.

好的! 呆会儿就把那个销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