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高手推荐几个3Dkt机的动力配置把。

楼主(2006-05-28):
用什么动力配置比较好呢?

我配了一个。铃当 2410-12 加辉盛15A的电调,7。4的俚电。这个行吗?

网友:
可以!可以!

字字字

网友A:
2S用1047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S用1047吧

2S的话用1147,直接3S吧,上1047

网友:
2S+老雷的2208+gws1060

网友C:
感觉2410好像没什么力,我买的是KV1000的,带1047好像没什么力

网友D:
1407=====这些讲的型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2410好像没什么力,我买的是KV1000的,带1047好像没什么力

三串就有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的话用1147,直接3S吧,上1047

2410-12 是分三角和Y型(2410-12Y)接法的kv也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07=====这些讲的型号是什么意思啊。。。。。。。

螺旋桨,1047,意思是10英寸直径,4.7英寸螺距。而你说的1407应该是没有的,谁会设计一个直径4英寸的桨,而螺距只有0.7英寸。

网友:
呵呵 打错了 长见识了!谢先 plam 应该叫大叔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说:翼展85cm全重《250g
接收机辉盛6通
电调 飞行者8a或者12an
舵机 9g垃圾舵机×3
电机2208-2212垃圾电机即可kv1100-1400 铃铛不适合
桨 0947-1047
螺旋桨保护器
800-1000mah10c7.4v电池组
建议用 ...

"2208-2212垃圾电机"------爱模找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2208-2212垃圾电机.........

2208-2212是垃圾吗?我不明白这么多型号, 分不清规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垃圾阿,你找40g左右重量的电机基本就没错了

红薯白菜让你说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8-2212是垃圾吗?我不明白这么多型号, 分不清规格了!

22是定子直径,08-12是定子长度,KV值就看匹桨了,反正老雷和傻猫都列得很清楚

网友H:
没错,,现在猫那里除了没电池,其他的几乎一应俱全。

网友:
2208-2212垃圾电机确实不错~~ 我喜欢~!! 垃圾猫的垃圾也不错~~! 顶!

网友(2006-07-07):
引用 网友H:
没错,,现在猫那里除了没电池,其他的几乎一应俱全。

没有遥控器,没有接收机,没有充电器,没有金条,没有珠宝
只有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