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问这样平衡大浆对吗?

楼主(2006-05-28):
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A:
对的,就是你用的轴要用细的,太粗了就不准确了。
对的,就是你用的轴要用细的,太粗了就不准确了,用一根3MM的丝杆,两头用内径3MM的螺母固定大桨,放在两把刀片上,记住磨擦力越小越好。

网友B:
基本正确,先找重心,然后平衡使重心重合,然后在静平衡,一般情况这种桨差别不大.,

网友C:
我试了几个木桨,重心基本没问题

网友D:
先做动平衡,再做静平衡。

网友E:
建议不要用那个塑料的桨!

网友F:
ABS桨啊
不怕的尽管用
嘿嘿嘿
嘿嘿

网友G:
新手问题,为什么要平衡大桨呢

网友H:
原帖由
l_c_s123
于 2006-6-2 05:15 发表
新手问题,为什么要平衡大桨呢
减少震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