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怎么电机不转呢?请大侠指导!

楼主(2006-05-28):
刚刚把机身组装完毕,舵机入位,设备是450 ccpm ,align 25a ,align 430l 电机,rce-500陀螺,hitec-6控 ,hs55 X 3 hs56。
按照说明书将陀机分别如1,2,6通道,电调接好电机,另一端接电池,将电调讯号经开关接入3通道,陀螺接4,5通道。hs56接在陀螺上。将油门推杆最低,打开控,打开电调开关,有两个陀机沙沙作响,陀螺仪指示灯闪烁,尾舵机无反应。向上推油门,电机无反应!!分别左右上下控的两个腰杆,只有两个舵机有反应。有长连杆的舵机无反应。
后将所有舵机从接收机上取下,只连电调,打开遥控,在连上电池,电调响了三声,而后无反应!
而且我的hitec遥控开机后左边有电压显示,右边的计时功能却没有,大家也遇到过着这种情况吗?
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我买到了次品吗?电调和电机还需要设定吗?我是菜鸟,这是第一次装机,请大家多帮助,谢谢!
好急啊!我回我的450夭折了吧?

网友:
摇控设订问题............

网友:
不要装大桨先,把油门反向一下再测试看看.

网友:
别急,慢慢来,注意安全哦。估计是控没设好,说明书一定要看仔细,别搞坏零件了。

网友:
建议电机先取下来,连接在电调上测试,能正常控制了再装到直升机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查是否电池没电
陀螺仪灯闪是没有收到信号
接收机没有在工作状态

另外建议你将设备中的资料恢复出厂设置从新开始设定
或者另外选择模型

HITEC 6原配的是PPM接收机
查你的设备是否在PPM发射模式下面
如果是PCM模式接收机也收不到信号

舵机沙沙响主要是因为舵机受力会不了中引起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就要根据具体来分析了

楼主:
赫赫 ,好几天不能上网了,谢谢大家的建议!昨天请来了卖我机子的老虎,我就奇了怪了,他一试一切都正常,我郁闷阿。可是她说我现在的十字盘位置有问题,位置偏高,这样向上平移的幅度受到限制,因为他没有用过HITEC的控,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调整。大家说呢?

网友:
首先Hitec上显示的电压是发射机的,和你的jj没关系;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注意看:
1)电池的电压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