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 玩g2求助

楼主(2006-05-28):
各位大哥 小弟今天好不容易装上了g2 几年前买的 以前在98系统上玩没没一点问题 现在想玩电直了 又想装上玩玩 装是装上了 可是借了4vf上去老说我的控没接上 是不是4vf不是ppm格式的就接不上啊 还有是不是要装一个 什么ppjoy的软件阿

网友:
4VF就是PPM模式的,G2是不大好装,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的问题

楼主:
奇怪
我在另一台台式机上装就可以用了 邪门 ibm t43就不能用 哈哈 一台能用酒好了 爽呵呵

网友A:
IMB T43 你看看它的并口是否能设置成 ECP模式? 有的笔记本的并口是无法连接老款G2的,例如SONY A39,虽然是顶级配置的机器,但并口只是一个 virtual print port 也就是说只能连接打印机的虚拟打印口,对于这类机器,无论你并口怎么设置,都不能玩G2的。只有用 USB 口的。

楼主:
这个 我进入cmos找不到ecp接口设置 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老大知不知道这个接口在那儿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