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终于起飞

楼主(2006-05-28):
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我的翼龙终于能飞了,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我现在把飞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说出来希望大家能帮助我,
感觉飞到25米左右就爬升无力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电机太小了
还有感觉转弯不是太灵活,电池也只能耍10分钟左右。
忘记说了我的翼龙是艾特的翼龙四通运动机除了机翼换了启迪的三同别的都没变动,电机 480 电池9.6还是9的我忘记了就是那种8节一组的。控和接受都是艾特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10米左右空中大概400米左右遥控距离,不敢飞远了,电机飞下后有点烫手了。
我想过几天换无刷电机,不知道现在的电池是不是还能用,里电贵啊,如果继续用X氢电的话要不要换大容量的最好是能在天上飞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个字不知道怎么打也不知道念什么,真菜。所以用X代替了,嘿嘿。一会我还出去继续飞练降落,我在麦地里飞基本都是头先落地,不过还好,飞了4  5次了什么也没摔坏我把安装舵机的那个木板上安装了2片塑料片,固定了电调,线也屡顺了,效果感觉还可以,接受包了点海绵放在了舵机和电池中间,固定的还不错。电池也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不会传图,所以只有这样发了。

网友:
"10米左右空中大概400米左右遥控距离",这样子还得了,这大概叫低空通通通场了。
换无刷后性能要好些,继续用镍氢电,镍哦,聂音。

网友A:
是不是飞机重了啊,9.6的电池飞起来很爆了,4通道的机身好象是比3通道要重些的哦.别折腾无刷了,还不如多买几组电池来的实在,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飞机重了啊,9.6的电池飞起来很爆了,4通道的机身好象是比3通道要重些的哦.别折腾无刷了,还不如多买几组电池来的实在,呵呵!

兄弟,你好象经常建议人家别用无刷哦,我个人感觉无刷是有刷无法比拟的,用在翼龙上至少有3个优点:1,减轻好几十克重量;2,动力有所增强(用原电池);2,几乎不发热,可以连续飞行,不必等电机冷却。现在无刷已经很便宜了,有刷的价格优势也越来越弱了。

网友:
“感觉飞到25米左右就爬升无力了”是因为距离远了,再加上翼龙的爬升本来就不快,有爬升也难观察出来了。

网友C:
对我来说25米已经挺高的了。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连续大马力爬升导致电压下降?有时候需要适当收油门的。

电池不要换更大容量了,会更重的,这机子已经够重了。

对于无刷的问题两方面看;
一是在有刷电机大多质量低劣的情况下,无刷动力确实能显著提高性能和效率。
二是改装无刷需要追加投入。

如果要改成无刷的,我觉得A2208就可以了,KV1800的搭配7060桨能有不错的表现。A2212KV2200的搭配7032桨也不错。同时由于电机重量的改变,重心发生移动,需要对其它设备作一定的调整。

网友:
三通要飞高我的经验是首先要搞清楚风向,然后飞机升降要用微调调好保证飞机在不动升降推油门时能持续爬高,但要注意留有余量,不然迎风风速改变的时候容易失速。最后就是尽量迎风飞行,转弯和顺风时适当带升舵,慢慢飞机就高了。
提醒的是如果新飞,最好不要太高,很高的时候很容易高不清姿态,而且飞机下降的时候你会觉得好象落得还不是很快,等飞机下降到你看清的时候你又发觉实在太快来不及反应,容易出事。要不就是都落得没有高度了你才发现飞机在200米以外,搞得心里紧张。
翼龙我曾经飞到云里面去过,同行的朋友说哇只有蚊子大小,我来试试,我想反正高就他来试。试了一会儿,高度猛掉,我接手过来,也分不清正反,待给舵确定姿态后飞机只有路灯高,但在百米开外,我控制飞机朝自己方向开来,近了才知道速度高得厉害,类似70cm的三角翼,呼呼从耳边飞过。下来检查,主翼里面的木插销断了,还好之前有粘透明胶加强,全靠点透明胶机翼没有解体,以后都不敢飞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好象经常建议人家别用无刷哦,我个人感觉无刷是有刷无法比拟的,用在翼龙上至少有3个优点:1,减轻好几十克重量;2,动力有所增强(用原电池);2,几乎不发热,可以连续飞行,不必等电机冷却。现在无刷 ...

呵呵,对,我经常建议别人不需要搞无刷,因为在翼龙上搞无刷我感觉和有刷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手上的无刷也有很多,虽然不是现在卖的那些比较高级的,我的几乎都是铃铛,最好的一个就是2040了.

1.翼龙这个重量级别的飞机少个几十克不见得会改善多少明显的性能,相反的新手改来改去说不定会越改越糟糕.

2.我用2040-18改过,当初没有7060浆用7040浆,原配电池的效果和480加6*4双用浆效果一样,11.1的电池也测试过,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但是控制起来比以前难了,而且还要全部重新调整飞机的重心位置.我计算了下,同样的时间安装无刷和有刷设备,简单程度和安装时间上,无刷比有刷难些,时间稍微长些.当然也完全可能是俺的技术水平问题了!呵呵!我估计新手和我也差不多吧,毕竟飞行天才不是人人都是的吧??其实你没有看清楚,我只是建议新手不要这样做,老手嘛改了玩无所谓的,不喜欢改过来就是嘛,我就是这样的,改了无刷不喜欢又重新改会了有刷!!!我现在用480+9.6+6*4浆,可以30秒爬升估计到80米左右吧,电池基本可以连续飞个20分钟左右,不做动作只飞行和滑行噶!不过我从来不飞那么长时间,第一眼睛累,第二脖子酸,第三当心飞机和设备,呵呵!所以基本每次只飞5分钟就下来休息会,顺便练习降落了!

现在估计用傻猫说的套装应该会得到更好的动力,和更简单的安装程序.那么爆的动力电机不可能不发热,只不过热量的大小而已.我的480也不会很热的,就算换无刷我也会经常停下的,原因嘛上面已经说明,呵呵!

3.高性能的有刷不会比无刷便宜的,请坚决相信这一点!!!得到的效果也不会比无刷差哦@@@!最简单的说,目前无刷的反映速度不能和有刷比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我经常建议别人不需要搞无刷,因为在翼龙上搞无刷我感觉和有刷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手上的无刷也有很多,虽然不是现在卖的那些比较高级的,我的几乎都是铃铛,最好的一个就是2040了.

1. ...

网友:
2.我用2040-18改过,当初没有7060浆用7040浆,原配电池的效果和480加6*4双用浆效果一样,11.1的电池也测试过,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但是控制起来比以前难了,而且还要全部重新调整飞机的重心位置.我计算了下,同样的时间安装无刷和有刷设备,简单程度和安装时间上,无刷比有刷难些,时间稍微长些.当然也完全可能是俺的技术水平问题了!呵呵!我估计新手和我也差不多吧,毕竟飞行天才不是人人都是的吧??其实你没有看清楚,我只是建议新手不要这样做,老手嘛改了玩无所谓的,不喜欢改过来就是嘛,我就是这样的,改了无刷不喜欢又重新改会了有刷!!!我现在用480+9.6+6*4浆,可以30秒爬升估计到80米左右吧,电池基本可以连续飞个20分钟左右,不做动作只飞行和滑行噶!不过我从来不飞那么长时间,第一眼睛累,第二脖子酸,第三当心飞机和设备,呵呵!所以基本每次只飞5分钟就下来休息会,顺便练习降落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问题的解答,我米不是很多拉,看来还是买电池吧,多买几块电池飞比较爽点吧,我发现最近我没有飞行场地了,麦子快熟了,去人家地里会挨骂的,我要会降落的话,在我家屋顶就能飞哦,还有请教大家怎么上传图啊.

楼主:
充电问题

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啊,如果我要买镍氢电池的话要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还有买哪家的好点呢?,我指寿命和功率.要冲电的话能不能用我现在的这个充电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啊,如果我要买镍氢电池的话要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还有买哪家的好点呢?,我指寿命和功率.要冲电的话能不能用我现在的这个充电气呢?

买9.6V的容量1100的够了,我问过了好象精英有卖,不过没有用过,不知道品质如何,也是那天帮人问发,你自己联系他吧!

网友:
好象老贾的镍氢不错.不过我还没用过

网友:
启迪的8串镍氢电池不错,电芯规格和接口与翼龙全兼容,充电器也可用原配的

网友:
对,好象启迪也有的,记得买9.6的就可以了.那里方便便宜那里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来说25米已经挺高的了。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连续大马力爬升导致电压下降?有时候需要适当收油门的。

电池不要换更大容量了,会更重的,这机子已经够重了。

对于无刷的问题两方面看;
一是在有刷电机大 ...

我经常把飞机飞到滑翔机高度
然后让他慢慢忽悠下来

楼主:
问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如果3块电池该怎么充电啊,要3块一起充还是1个1个的来呢?
飞的时候是不是飞了一组电池休息一会再飞另外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如果3块电池该怎么充电啊,要3块一起充还是1个1个的来呢?
飞的时候是不是飞了一组电池休息一会再飞另外的呢?

有1个充电器的话当然是只能一次充一组了,呵呵!如果有3组的话那就可以3组一起充了,提醒你原配的充电器不会自己停,要随时守着充噶!要不就买好多充电器!
飞行的时候应该是飞完一组电池后,让电机休息一会儿再飞一组电池,电池最好不要用的太光,感觉动力不行了最好就下来,对电池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