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沥青路面上用亚托飞了四块电池。电池工作时间太短了。

楼主(2006-05-28):
今天在沥青路面上用亚托飞了四块电池(只有一块是11.1V 2200MA 12C鸿飞电池,其实三块是11.1V 1900MA 10C E-Power电池),主要是对尾静态悬停,只有鸿飞电池可以飞到十分钟出头一点(不落地),三块是11.1V 1900MA 10C E-Power电池当中最短的只能飞三分钟,长的可以飞6-7分钟,正常吗?而且E-Power和鸿飞的电池都相当的烫,甚至电池鼓起来了。但我的亚托比一般人的亚托要重不少,我用JR649接收机(28g)、尾舵机我用GY401(27g)、S9253(48g),还在机头装了配重,因为尾舵机S9253太重,要进行配平。

网友:
我也有同样 的问题   关注中!

网友:
我估计这机机带2200MA电池,起飞重量超过850克......

网友:
这么耗电,可能是飞机没调好

楼主:
超过850g会怎么样?我曾经用亚托吊起过1.25kg重的哑铃片呢!飞得很稳啊!

超过850g会怎么样?我曾经用亚托吊起过1.25kg重的哑铃片呢!飞得很稳啊!

网友:
支努干啊......

网友:
时间太短是有问题的,请检查传动是否顺畅,多数是轴承坏了.

网友:
小心你的电池哦…………

网友:
有问题,我也是JR的RS10S接收机,9253舵机,外置BEC,体重过800g
用鸿飞和ELE的EPOWER照样能悬停过10分钟,你没调好。

网友:
我最少15分钟,放电60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过850g会怎么样?我曾经用亚托吊起过1.25kg重的哑铃片呢!飞得很稳啊!

开眼~~~~~~~~

网友:
机机调的有问题,鸿飞2200MA的电池飞悬停起码也得15分往上。
1 电机与大齿咬合间隙??电机不能有异常声响。
2 手拨动大桨转5圈往上。
3 30--50个起落以内估计轴承问题不大。
4 螺距悬停5--6度,小点较好,可以飞的更稳。
说得有不对之处,欢迎拍砖共同学习。

网友:
正常的飞机如果是430L 3550KV的电机
用鸿飞HP 2200MAH 12C 的电池飞悬停
因该在15-18分钟
电池温度应该在50度上下
如果楼主的电池发烫那是不正常的

建议按照楼上说的检查一下飞机的各个传动部分是否顺畅
另外检查电调的电机进角设定
亚拓的430L 3550KV因该设定在中进角
小弟曾经碰到有模友因进角设定错误而导致电机、电调和电池板过热的现象

网友:
请问什么进角叫"进角"呀

楼主:
我本来就是中进角,只是我的飞机太重了,比其它的亚托最起码重100g。

我本来就是中进角,只是我的飞机太重了,比其它的亚托最起码重100g,还有就是我还不会飞航线,一直飞对尾悬停,会不会比飞航线费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