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边缘轻微损害后,能继续使用吗?

楼主(2006-05-28):
有一幅泡沫的浆.....降落时候没有平稳.结果边缘磨损了一些.
现在用宽透明胶布粘好了.能继续起飞吗?
谢谢.
如果能...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A:
可以用的,只要不影像桨的平衡和强度。
如果修好了以后试飞出现机体抖动的现象,那说明桨的平衡不好,重新做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桨碰掉了差不多1平方公分,什么都不做,直接用,一点事都没有.其实不是不想补,实在是那块碎片找不到了.无所谓,不好看而已,转起来了谁也看不到

网友C:
我的桨有一只短2CM照用.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短太多是不是就不行了?另外,感觉大桨转动起来速度还是很高的,安全第一啊。

网友B:
把断的地方打磨一下,不然打到人的确不好受,效果跟车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