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没飞好 求教

楼主(2006-05-28):
提示:

网友A:
向左,正常。是地面效应造成的。飞高一点就行。
向后,没有调好。用微调。

网友B:
楼主先去看看置顶的《想对新手说的话》,就能够解决第一个问题。
发射机电量显示不足的时候一定不要飞行。否则失控的损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