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全金属也并非完美之躯................

楼主(2006-05-28):
今天36#改成全金属CCPM直推终于改完了,由于是金属的,不太担心摔机,今天预报只有3-4及,不过感觉阵风停大..在一次降落的到离地1米的时候,几乎是被风的变向拍到地上....检查发现尾波箱固定垂尾的锣丝断到罗丝孔里了,郁闷.....T型头固定平衡翼座的罗丝已经滑丝,由于轴承内径是2MM无法在扩空攻丝,郁闷..大桨报废,,郁闷....
金属的东西虽然耐摔,但经过几次摔机还是无法使用的.....算起来也不比摔塑料件价钱少了.........看来除了及个别可以提高精度的金属件外,其他的用不用还是无所谓的,当然不包括从不摔机的.以上案例给想升级金属件的朋友做参考............

网友:
确实没有必要全部升级成金属的
慰问一下

网友:
金属件耐摔

纯粹是谣言,飞机是让你飞的 不是让你摔的.没有所谓耐摔的飞机的。不然厂家喝西北风去呀.

楼主:
呵呵3楼的,不要这摸武断,耐摔不耐摔只是相对塑料件,你说的对,飞机绝对是飞的,绝对不是用来摔的,真飞机都一样掉,何况纯娱乐的东西.............这里飞电直的不到有没有没摔过的............
这里也谢谢2楼的慰问....................

网友:
我也升了金属件, 与你有同感, 没有必要去升全部的金属件. 升了金属件后至少对我这个初学者除了心情格外舒畅外, 对飞没有什么性能提高.

网友A:
不飞3D最好不要升级金属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飞3D最好不要升级金属件.

"最好不要" 还是 "没有必要" ?

网友:
俺是才鸟,个人感觉金属件比较适合3D,因为3D对强度和精度要求比平时练航线和悬停要高!

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 还是 "没有必要" ?

准确点就是没有必要了,升级金属件为了得到较好的刚性,还有提高飞机对打舵的反应该的细腻度,带来更好的操控性,3D还是比较需要这些的,油直来说升级金属件主要是提高整体强度,塑料件飞3D是很危险的,电直重量较轻,按比例算来,就算飞3D强度也够了.但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升级金属件比较好.还有装配比较重要,厂家出的东西并非完美的,关健是在装配中发现不足,并能自己改进,这也是升级的乐趣之一.

看到很多新手还在练对尾悬停,却上SE等全金属版,也有很多摔机图片,其状甚惨,叫人心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确点就是没有必要了,升级金属件为了得到较好的刚性,还有提高飞机对打舵的反应该的细腻度,带来更好的操控性,3D还是比较需要这些的,油直来说升级金属件主要是提高整体强度,塑料件飞3D是很危险的,电直重量较 ...

  是在说我呀. 我是升了几乎全金属了.

不过转速与楼上几位说得一点都不错. 初学不用金属件! 对学飞, 对调机, 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说我呀. 我是升了几乎全金属了.

不过转速与楼上几位说得一点都不错. 初学不用金属件! 对学飞, 对调机, 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片面之词,切勿对号入座.

网友C:
金属件不是因为耐摔,是为了把虚位减到最小。
真飞机都是金属件,一摔也照样成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件不是因为耐摔,是为了把虚位减到最小。
真飞机都是金属件,一摔也照样成空难。

但X400上的金属件没有把虚位减小到我想象中的那么小.

网友:
要是怕摔,那就玩金属坦克,肯定没事

网友:
有时候摔机金属件还不如塑料件呢。金属件直接变形,塑料件有一定的任性。

网友:
金属的精度高些,没有绝对耐摔的飞机.

网友:
我感觉金属件不会比塑料件耐摔的,因为金属件变形了不会自恢复,而塑料件弹性比较好,当然,如果金属件是用比水泥地强度高许多的高强度合金件除外

网友:
我的X400改全金属后操控性没有明显提高.金属中联摔机容易变形.一但变形很难矫正.

网友:
如果以为金属件耐摔,说明升级的目的错误。金属件最主要是提高了控制精度,另外加大了重量,就会稳一点。至于耐摔性能,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
精度是結构設計与制造工艺的问題,跟金屬或塑料无关.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剛性与应力不同,初学者单是把飞机控制住就巳経手忙腳亂当然无法感受高剛性低应力所帶来的好処,低剛性高应力材料在傳动及受力时会产生較大的应力効应,操控較不立即,直接而且是曲线性的反应值.
   至于耐摔,雖然飞机不是拿来摔的但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与真机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人在机上,所以只用擔心摔机后的物质代价.我无法將金屬与塑料做决對值的比較因为在不同的力度角度轉速下摔机会有不同的結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以性能为重点的設計一定更耐摔.

网友D:
看来广州电直帮还是比较理性的,广州玩电直的模友众多,在全国来说数量也是排在前列的,但据我所见广州就仅有两个模友是飞450SE的,不过其他不是全金属件的模友的电子设备就可都是下了重本的重装备!金属件只是会增加飞机精度而已,对于耐摔一说纯粹是对金属件的迷信!对于网上有些模友动不动就建议新手升级金属件只会增加商家的利润而已,对自己技术的提升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网友E:
我买机器时候刚开始在37#和60#之间犹豫过,后来和考虑到60#是金属机身,虽然很好,可是一旦摔机肯定会变形,想矫正过来不是很容易的,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还不如塑料机身,后来就买37#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