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能买到测量固定翼飞机螺旋桨用的螺距规?

楼主(2006-05-28):
烦请相告,万分感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现在市场上买不到这古董了!

网友B:
呃...................
据说现在的浆上面都写着多少X多少的..........

网友C:
买回来的也不见得能用,我N年前买了一个,制作精度极差,就把它扔掉了。自己做吧,或者用卡纸、量角器和刻度尺测量。

楼主:
如何制作螺具规呢? 没见过螺具规长什么样子..
可否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楼主还想自己DIY桨吗?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