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30用多少的齿

楼主(2006-05-28):
我用430+11T+330木浆,觉的飞3D不够暴力,不过很省电,2100的电池随便飞15-18分钟的航线.

网友:
460GT+11齿轮, 暴力, 功率据说比430大10% 是330w,不过我2200的电池飞14分钟~

网友A:
我用的台湾产450TH 2200mAh电池能飞16分钟航线。不知道国产的460FX性能如何,改天也试试。

网友:
亚拓的430电机配13T的齿轮比较合适,因为功率比较大,可以使主旋翼获得较高的转速,从而更会显示出450的稳定性能。2200ma的电池在使用13T齿轮时,悬停的时间大约在12分钟左右。

在飞3D动作时,由于最低油门已设定为85-90%,主旋翼的转速会进一步提高,相应的飞行时间会减短到8分钟左右。

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飞3D的话,13T+315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台湾产450TH 2200mAh电池能飞16分钟航线。不知道国产的460FX性能如何,改天也试试。

去看我的文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我试用的fx,不过没有飞航线,中间休息了2次,基本上每次悬停都是5分钟以上的,一共飞行时间是18分钟,

网友:
430lf 13T 315木桨 2200mah 20C电池, -10~+10度,超暴力,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