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今天发动后为什么不能摘点火电?

楼主(2006-05-28):
今天启动了
发动机
,但是要是摘掉点火电后几秒钟就会熄火,拧下火头通上电后有点红,但是不是很红,应该是
电池
电量不足了,请问跟发动机熄火有关系吗,要灭车的时候,马上接上点火电转速就会上来稳定运行,请问这种状况和点火电不足有关系吗?

网友A:
今天启动了发动机,但是要是摘掉点火电后几秒钟就会熄火!
昨天就不熄火!是吗?没调是吗?
可能:
1)油路不畅,很可能油针和化油器有堵塞。
2)火头老化或火电不足,应该是亮红色。或接上火电再接上电表,电压应在1.05伏以上(电表接在火头上,别接电池上测)
3)有人调过,富油了。

网友B:
换个火头,最大的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C:
~~~~
楼上2位师兄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网友D:
可以发动,应该是富油了!!

网友E:
也可能是你的比例搞错了
要是蓖麻多了的话,戴着点火器还能兑活,一拿掉咳嗽一会就玩完

网友F:
我想是富油的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富油了怎么调油针,是调副油针吗,但是如果富油针关小的话,怠速就非常高,大家告诉我应该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