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飞不起了!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6-05-29):
今天再次测试停飞了好长时间的拉马,结果失望啊!还是飞不起来,而且感觉油门推了动力也起不来,才买的电池啊,怎么办啊?是什么原因啊?

电池是ELE900MAH的拉马专用电池,测试的时候感觉飞机的状态好象和以前电池快没电的时候一样,动力一大点好象陀螺不起作用一样的,但是电池绝对是满的,刚充了就测试的!
而且控制上也没有原来那么稳了,左摇右晃的,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问题的可能多

网友:
一是电池,二是桨!以前我的5#机也曾出现这情况,换了桨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明天换浆和测试电池,今天已经全部重新安装了,全部关节润滑油润滑.再不行的话看来只能是再换电机和电池了.今天小测试了一下感觉电池好象有问题,等明天好好的测试下!

楼主:
今天电池万用表测试完了,数据如下:
电池安装飞机后飞行,止飞机没有法离地,时间不超过2分钟,飞行高度不大于50CM.测试的数据:
1.原配电池  单节3.82V 单节 3.81V  总电压7.63V  瞬时短路电流16.16A
2.新买电池(黑) 单节3.85V 单节3.86V 总电压7.71V 瞬时短路电流17.45A
3.新买电池(蓝) 单节3.98V 单节3.99V 总电压7.97V 瞬时短路电流17.72A

拉马原配充电器 平衡充止绿灯闪烁:
1.原配电池  单节4.17V 单节 4.19V  总电压8.35V  瞬时短路电流18.40A(充电时间稍微长些,绿灯已经灭了

2.新买电池(黑) 单节4.12V 单节4.14V 总电压8.25V 瞬时短路电流19.06A

3.新买电池(蓝) 单节4.23V 单节4.23V 总电压8.46V 瞬时短路电流19.10A

这个是我能测试得到的数据了,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分析下飞不起来是不是因为电池的原因啊,谢谢!

楼主:
估计浆也不会有问题,昨天重新安装后随便测试了一下,感觉还是飞得起来的,只是没有办法飞高,不过也换了浆看看吧,估计不是浆的问题,可能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运行时间太长,电机温升过高,磁钢有可能褪磁,电机的功率就会下降

网友:
如果连续飞过5到6个电池,电机可能过热性能下降了,判断方法如下:和新机相比,油门要推到更高的位置,大桨才会开始转,可以考虑到淘宝买一对新电机,查“180电机”,“180马达”,“180电动机”,可以找到很便宜的

网友:
从你测试的电池情况看,电池应该没问题,如果大浆无问题,可检查齿轮有无松动,两个主轴中的轴承是否干涩,最后检查电机-重点是碳刷和整流子。

楼主:
首先,感谢所有热心回贴帮忙的哥们!问题解决了,是浆的问题,换了新浆以后马上可以飞的和以前一样了,谢谢!

网友:
敢问楼主原先用的是什么桨?

楼主:
引用:
敢问楼主原先用的是什么桨?

呵呵,也是原配的浆,不过贴了层纤维胶带,呵呵!又用了几次,估计旧了不好使了,呵呵!不要笑噶!

顺便问下,拉马4合1板上,陀螺感度调整螺丝下面的那个十子型调整螺丝是起什么作用的啊?谢谢

网友:
楼主其实那个带外壳的电位器调的不是感度,而是混控比,另外一个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才是调感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其实那个带外壳的电位器调的不是感度,而是混控比,另外一个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才是调感度的。

哦,谢谢谢谢!呵呵

网友:
我的LAMA买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换过一次浆,没有换过电池。桨只是有点小口子而以,
电池起码飞了60多个循环,还是能用啊!LAMA不错的,电池原来可以飞12分钟以上,现在只能飞8分钟了。建议你的电池单节冲到4.15V。另外,看看有美双桨。

楼主:
日,今天测试的时候又打了一片下浆,呵呵!看来我是打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