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FSRO90试航~~

楼主(2006-05-29):
今天雨刚小了一点就马上跑去试船了~~~~

这个就是我和我装的电动FSRO90啦~~~

工厂定造的200A巨型无刷电变~~~~今天主要的测试对象,性能指标完全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可以上市开卖了

通过今天跑船,电调不烫,电机不烫,电池就有点烫.感觉是电机的威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打到1/5油门的时候船就马上冲了 出去,这个配汽油机桨的还是太小了电机带得很轻松,这个电机的扭力实在太可怕了,这个电机空转是1.9A,装桨按在水池里面测是29A!!!!!!下次继续换更大直径更大螺距的桨来试,要把这个电机的功率发挥出来.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指教.

网友:
请把它往死里跑。看看能不能到100 谢谢

楼主:
收到~我肯定会的~~飞上天了拉倒~~~~

网友:
开眼了,厉害啊                                                                               .

网友:
我的。。。。。。。。

我也在弄一条那,你的是外转子电机吧。

网友:
舒服~~~~~~~~~~~~~~~~,用的几节电???30??

网友:
FX兄:
快上你的外轉子圖片,實在實在太吸引啦!快快上圖!

网友A:
真舒服,这下汽油机下课了 猛哦 我赶紧存钱啊

上的什么浆 给个图片啊

网友:
最好的建议:

加一对机翼~~~~~~~~

楼主:
就是这个电机~有我的胳膊粗了,原计划装60个电池上去的,但由于场地小本人胆子更小,怕船速过高,冲滩伤人所以只放了一半的电池下去,居然发现这个电机出现了功率扭力过剩的现象,这么大的电动船的加速真TMD猛!比我的ECO还快~~~~~~

网友B:
能否知道动力配置

本人也有一 FSR 7.5 想改电动

网友:
,这样弄出来

网友:
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有一 FSR 7.5 想改电动

哦~~~~~好啊~~~~~支持~有什么困难就找我~~~~

网友C:
fx兄:
外轉子直徑是多少?KV值及電池cell數可以提供嗎?
我從未玩過雙舵,效果怎樣?

楼主:
那套双舵是给汽油机设计的,由于舵轴的虚位很大,严格来说不适合高速船用的.我觉得双舵在我这船上面起"猪肉刀"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fx兄:
外轉子直徑是多少?KV值及電池cell數可以提供嗎?
我從未玩過雙舵,效果怎樣?

etticheung 兄:
  尼套无刷配置目前正在测试之中,试船用的是30cell电,除了电调可以定版外,电机的kv值可能还要调整,因为目前跑船的情况看是功率过剩,按我的观点是还要加kv值,目前的速度已经不错了,估计有50以上,视频迟点FX会上。

网友C:
呵呵!這個高壓電調版本不俗,跑大船好有氣勢,在香港去海邊玩大電船,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這個高壓電調版本不俗,跑大船好有氣勢,在香港去海邊玩大電船,爽呀!

哈哈,有无兴趣搞返只阿。

网友D:
数据有点出入呀!!
首先,30CELL时候静态电流(连轴,桨)是8.5A
压在水里面的电流是100A左右,桨半浸时候是30A左右.
所以,起步功率是3600W左右,但是滑行功率只有1000W.
估计外转子跑船就这个德行了.
尽快把电机改5T(现在是6T)
另外电池要尽快搞好呀,争取这个星期再跑跑.
还有就是谁还有螺距更大的桨呀!!!
现在是X678的螺旋桨,马达转速最高只有15000RPM.能否找到160MM左右的螺距的桨是个关键.

网友:
好呀!做一隻可以自己坐上去揸住個遙控玩快艇,好激呀!

网友:
好激呀!用什么电机的.成本很高吧

网友:
电池数量是指的什么电

电池数量是指的什么电池?镍氢?

网友:
什么电机来的?好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有点出入呀!!
首先,30CELL时候静态电流(连轴,桨)是8.5A
压在水里面的电流是100A左右,桨半浸时候是30A左右.
所以,起步功率是3600W左右,但是滑行功率只有1000W.
估计外转子跑船就这个德行了.
尽快把电机改 ...

water兄:
160mm船桨非常大,船体可能承受不了出现倾斜航行,甚至反船.
有没有700-800kv的外转子无刷?这样来的较实际.

网友:
FX这么久都不放视频上来。我来放吧:
fsr 90无刷电船的视频:

http://www.5irc.com/upload/2005/20060529133924145.wmv

网友:
爽啊。。              有点想玩的感觉

网友C:
FX兄:
外转子好像未加上水冷,电机跑完热量高吗?有没有测过温度是多少?

网友E:
仔细看了录象,和我的一样起滑不好.你把桨架往上提一点,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X兄:
外转子好像未加上水冷,电机跑完热量高吗?有没有测过温度是多少?

跑完船,电机和电调温度用手感觉只是微温,电调还是没有水冷的情况。

网友D:
不要想这么多了,先玩2个星期再说了.
等新马达回来,装个40CELL来跑跑看吧.
这把螺旋桨不跑到30000转 绝对不罢休!!!
现在是马达太大功率了,实在太大了,没有螺旋桨能吸收掉功率.导致马达都没有什么温度的.
正常的话,应该有点烫手才对的.
设备如下:
FUTABA 4VF+R115F 原来是9402舵机,被我接反接收电烧了,现场换了3003跑的
电调是个特制的200A,40V电调.
电机是5330-6 KV400
电池是mcintosh 的,呵呵能撑到100A没有什么大问题.
螺旋桨是X678 买船的时候民工带的.
不过这个配置价格是很诱惑人的.绝对比G26套件便宜了.
下1步的计划是用内转了,还是要把螺旋桨空载转速加到30000转才行.破100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的什么浆 给个图片啊

我不明白汽油机下课了, 我没说电动船不好,我也在琢磨电动的 各有各的优势 如果玩船的时候你要带上多少电池组,一组电池要你跑几分钟,电池有多重 我如果玩船的时候船里加满油在带上2升油痛快的玩上几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这么多了,先玩2个星期再说了.
等新马达回来,装个40CELL来跑跑看吧.
这把螺旋桨不跑到30000转 绝对不罢休!!!
现在是马达太大功率了,实在太大了,没有螺旋桨能吸收掉功率.导致马达都没有什么温度的.
正常的 ...

支持支持,但尼下搞大拉,不过破百有望了。。

网友:
哈哈 老颜别急!下不下课不由我说,市场决定的

电池船的优点:干净 反复使用基本不花钱.缺点 使用时间短,多准备电池就需要投入一些.
汽油机船的优点:使用汽油,玩船时间理论上无限.缺点 每次玩需要花一点点钱买汽油,但是汽油机维护需要点精力.

网友:
配个飞机的,干脆飞起来算拉

配个飞机的,干脆飞起来算拉

楼主:
我再找一个更大的桨来试,至于汽油机下不下课是由个人绝对的~但电的肯定要比油的快,快有快的玩~慢有慢的开~~但电的才是大方向

网友C:
最起码肯定是电船占有率是大比例占多数.
而且电船速度每年在不断提升.速度越来越快,价钱也是越来越平.
电池容量也是每年在提升,重量越来越轻.
结果就像80年代音响的胶唱片和钻石唱头针................仍然有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录象,和我的一样起滑不好.你把桨架往上提一点,就可以飞起来了.

不是起滑不好,是我不敢让它突然启动~

网友A:
老大也知道黑胶哦

还是很发烧嘛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肯定是电船占有率是大比例占多数.
而且电船速度每年在不断提升.速度越来越快,价钱也是越来越平.
电池容量也是每年在提升,重量越来越轻.
结果就像80年代音响的胶唱片和钻石唱头针................仍然有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很发烧嘛

呵呵!我还有朋友死守这古董,还是听出耳油,晓骏兄你呢?我知道你也是音响发烧友.

网友:
我有三对宝贝

ALTEC A7和MODEL14  和ALTEC 409B军用品
我自己产的放大器2A3单管单端卖日本佬推这些古董的东西,评价和您的船一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明白汽油机下课了, 我没说电动船不好,我也在琢磨电动的 各有各的优势 如果玩船的时候你要带上多少电池组,一组电池要你跑几分钟,电池有多重 我如果玩船的时候船里加满油在带上2升油痛快的玩上几个小时没问题

各有各的玩法吧,玩汽油船后期是省钱,速度也快,可玩的时间可长,但速度想更快就很难了,一台cmb 汽油机要多少米?,1.2米的船也不见得很轻。

总而言之,就看各人爱好吧,想玩时间长间玩油的。想玩快船,又省钱的,现在建议上无刷了。

楼主:
现在已经开了个好头了~~~~~~~~~

网友:
哈哈......电船會有很快的,不過就唔係厘D什麽外轉子!這種速度(3.5cc都不如)要靠把口打氣啦!

楼主:
我想知道那噶3.5去到乜速度~如果你有用我噶成本去造一条1.3米噶船会去到乜速度呢?~

网友:
你這人真是!你連3.5船有幾快都唔知?從來都是什麼船配什麽速度!你要我玩這樣慢的1.3米船(玩不出氣勢)........再平也不要。

楼主:
我是没办法了,~~我才毕业,没什么钱,连汽油机都玩不起,这个已经是我能找到比汽油船更便宜的配置了~但发现可挖掘潜力巨大~比较电机的功率还没有用完

网友:
mcintosh 兄:好暴力的电机跟电池啊。哪里搞来的?还有电调。

网友:
抓紧研究,我一夜没睡就在想你这个配置,等你们最后配置下来了,价格平的话想搞壹套玩玩

网友:
要做平价的

才有市场竞争力哦

网友E:
我又仔细地看了录象,终于发现这电船不吸引我的地方:

一点轰鸣的声音都没有,电机加速的声音没有太多引起心血沸腾的元素;相比汽油机或者甲醇,尤其是汽油机,声音已经让人开始冲动,尤其是加速的时候,配合一支好的谐振管,让你觉得浑身充满了原始的力量.

因此,就算再快,我还是好油,因为,船----不只是速度.

网友G:
fx兄.你好,你的FSR090用的电机电调.一套要多少钱?什么地方买的?看了你的录像.感到很吃惊,这么小的外转子电机,在1米长的船上跑出如此高速.真是高手.我的紫光一号折腾了好几年,用白皮550.750电机.速度只有30-35公里.我想升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紫光还是不要玩 太重了

白皮550 7 50电机用在50厘米的船够了但是电池要改里电不然太重

网友:
玩帆船的就惨了,没有声音

哦 很惨很惨

引用 网友E:
我又仔细地看了录象,终于发现这电船不吸引我的地方:

一点轰鸣的声音都没有,电机加速的声音没有太多引起心血沸腾的元素;相比汽油机或者甲醇,尤其是汽油机,声音已经让人开始冲动,尤其是加 ...

网友:
刚看录像,感觉起滑还是差点点?

船体不需要这么大吧 大约800毫米的 估计更快一些

网友:
晓骏兄:
發揮你的強項,在帆船內加入微形MP3音響,你要什麼聲音,什麼聲效都可以遙控出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又仔细地看了录象,终于发现这电船不吸引我的地方:

一点轰鸣的声音都没有,电机加速的声音没有太多引起心血沸腾的元素;相比汽油机或者甲醇,尤其是汽油机,声音已经让人开始冲动,尤其是加 ...

哈哈,现在这船说真的,也没到吸引我的地方,感觉速度还不够快,没有听到杀猪声,不如玩我的特里号来得爽点。

网友H:
到有杀猪声时,电船吸引人的己不是他是声音,面是他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兄.你好,你的FSR090用的电机电调.一套要多少钱?什么地方买的?看了你的录像.感到很吃惊,这么小的外转子电机,在1米长的船上跑出如此高速.真是高手.我的紫光一号折腾了好几年,用白皮550.750电机.速度只有30-35公里 ...

那个电机不小的~有我个胳膊粗,是国内能找到的最大的外转机~如果你说的是我ECO上面装的那个,那个电机就是2814外转电机,电调用40A的就可以了但一定要加水冷.

网友:
其实电船的杀猪声已经很动听了

速度真快啊

引用 网友H:
到有杀猪声时,电船吸引人的己不是他是声音,面是他的速度了。

网友:
电船和汽油我个人见解是:
电船比较少投入,并且调整简单.
按动力实际来看应该是汽油的能更快,但是汽油的工程难度需要国家级的力量支持才能玩好.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汽油发动机跑30000RPM不是不可以,但是看见德国人改的G26也就是25000RPM.
但,电动的,可以自己动手做,也可以买,要个30000-50000RPM的马达不是问题.
重量来算,电动是比汽油的轻.
为什么现在世界记录的船都是电动的,原因很简单,电机容易做,电调通用性好.成绩容易突破.
*只要使用活塞发动机,就有1个问题,活塞的线速度.理论上,线速度不能超过25米/秒的.这样的话要专门定做发动机.为了要高速,活塞行程要短,同时又要排量,估计没有顶级5气门4冲程发动机是不行的.如果是2冲程的需要加速齿轮.*
以上理论不想和大家探讨,知识水平问题.
反正要我跑船,我是没有什么耐性的,要船在池塘里面转上半天,累不累.有那1-2分钟的快感就好了.

网友:
高潮的感觉,支持 只要那一瞬间就满足了!

反正要我跑船,我是没有什么耐性的,要船在池塘里面转上半天,累不累.有那1-2分钟的快感就好了.

网友:
能告诉电机的具体型号和产地吗?

楼主:
汽油又涨价了哦~~~~~~~~~~幸好不用排队买油~~

网友:
我觉得速度只是在50左右,我看破百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认为船壳有点大了 就你现在的配置,上 800-1000毫米的船壳比较合适重量轻不少 速度还能快 你说哪

楼主:
老颜,你最大的桨是多大的?螺距多少?现在我感觉桨的螺距太小了,去那里可以找到比X678桨螺距更大的桨??

网友:
那里能买到你这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颜,你最大的桨是多大的?螺距多少?现在我感觉桨的螺距太小了,去那里可以找到比X678桨螺距更大的桨??

你可以到专业中国那里看看 我的汽油船一直用他的桨(效率很高国产的根本没的比) 他的最大桨半浸桨X482 X470/3(三叶),肯定有你适合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改4叶桨~~~~~

网友:
用3叶桨,或自己做啊。
我这里的老师做的船上的桨都是手工焊的,要多大能做多大。

网友:
我也试了,配置是:C63-62-08外转子无刷电机,配125A的电调,用24V的镍镉3600mA电池。船是我的大虾,浆是678的四叶浆。试航后感觉:速度40KM左右,时间超过10-15分钟以上。存在问题:1、C63-62-08外转子无刷电机转速不够高,只有360转/V。2、确实没有声音配合;3、电池电调电机都不发热。感觉功率余量很大。再增加浆的直径是不太现实的只有改高KV的电机和高电压了。
    下一步准备试两个方案:配置是:方案一、C50-52-(未知)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厂家说1000的KV,配125A的电调,用24V的镍镉3600mA电池。方案二、B36-74-07和B36-74-10的内转子无刷电机。KV值是:1650和2380。配125A的电调,用24V的镍镉3600mA电池。船都是我的大虾,浆是478、678的两叶或四叶浆。
    等试航完后,就可以判定我玩电动的方向了!当然我还是很爱汽油机的,现正在试用国产设备玩我的船,我的玩发是用国产设备玩出较好的水平,这样我就基本满足了,(业余的业余水平啊)。

网友:
B3674-07 或者 b3674-10 都没有办法驱动478 或者678螺旋桨的.
基本参数就是在12000转的时候678需要4HP(3KW以上)
B3674-07或许会好点,跑小桨例如X640左右的
电动和油动有去区别
电动的就速度很简单,马达KV X 电池电压 X 螺距 就是绝对速度 除去失滑就是实际速度了
以FX的大船,400KV X 30V X 124.5 绝对速度就70左右
小虾就是 2200KV*11*64 绝对速度就是75左右.
油动的问题就相对复杂点,发动机负载时候有效转速要高,而且跑过17000转的大发动机就很少了.
带动X678以上的桨的要到17000转才勉强有100KM的速度
如果电动的,用内转很难带X678的 除非3个并车.
如果是1800KV的 B3674 3个 用20电池(每个马达)这样就可以36000 转了,这样带X678还是不够功率,因为1800KV的3674也每个只有1.5KW功率,3个的话还是不足以维持36000转,如果KV偏移太大,马达效率也不好.这样的话还要加减速或者用16CELL X3  只有这样才能让FSR90破100
我另外个方案,就是5330 (也就是GS6362)我打算做个600KV的(3T了,需要手工改电调)不过扭力怎么接受也是问题.

楼主:
大船仲有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陀螺效应

网友:
准备试用的电机:

  C50-52和C63-62对比

网友:
老石在考验只125A电变啊...
C63-62要200A电变噶.

网友:
外轉子电机的缺点是:轉速低、散熱效能差、線材幼易燒(一項也要不得)。

网友H:
哈哈,老石,我建议你用b36-74-10 1650kv电机,双电机并车减速试试。用外转的话,这只125电调的工任电压低了点,转速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老石,我建议你用b36-74-10 1650kv电机,双电机并车减速试试。用外转的话,这只125电调的工任电压低了点,转速上不去。

准备买40V的电调试试。

楼主:
40V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颜,你最大的桨是多大的?螺距多少?现在我感觉桨的螺距太小了,去那里可以找到比X678桨螺距更大的桨??

你的船不超过8公斤.678桨配此船已经有余了.问题是桨在水里的转速上不去.

楼主:
对!!!!!!呢个就系目前最大噶问题~我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2006-11-06):
FX  200A 哪儿有??? 给我米西米西一个

网友(2007-06-07):
太强了!!!! 能问一下   能给那个电调的图纸么  niba19870629@126.com     很羡慕......

网友:
 很想看换内转的试验效果.

网友:
你的电动FSR-V什么时候搞出来?
搞出来和我们油的比一次啊

网友(2012-05-13):
怎么没有视频的?

网友:
我靠,全仔06年的帖子都会浮上来啊????

网友:
真是好玩啊,可以做拖船了。后面拉个橡皮艇

网友(2012-07-21):
开眼界了。这电调也是自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