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平横翼的调整.

楼主(2006-05-29):
想调整一下,不知道怎么调节?调节角度是多少.

网友A:
零度。
保证平衡杆两边长短一致,平衡翼调至零度。保证无双桨。如调至最佳状态,悬停时观察脚架应无抖动现象。

网友B:
平衡翼片稍微有一点攻角 10度左右即可。

网友C:
平衡翼是不能有角度的。
两片平衡翼要与那个小的控制外盘同处于一个平面上。

网友D:
平衡翼有攻角, 對電直有好處嗎??

网友A:
会有向前或向后偏移倾向。

网友E(2006-06-30):
能不能上张图啊``我很想知道平衡翼到底是有多少角度还是没角度啊!!有那位大侠能上张草图吗??

网友B:
上图,我没有这个条件。我没有丘比特,但是跟雷鸟是一样的。你把两个平衡翼片,和平衡翼杆穿过的那个方框(控制内外盘),三个平面合一了,就证明你的平衡翼片的攻角是0度了。然后你把两个平衡翼片分别在现在水平的基础上对称的掰一个很小的角度,注意是厚的一边高,薄的一边低就可以了,这个角度是10度左右。
我个人认为这个角度会改善升力。理论上是不应该有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