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05-29):
我是新手  我买的直机  起飞时老是打转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的拖尾陀螺在静止时老是偏一边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只有两个方法
1、请个老鸟带一下,至少把飞机调好
2、慢慢看帖,提问,挫折,解决,进步……

楼主:
我是苏州的

这里有苏州的朋友吗  带带我哦!!

楼主:
请问大哥  正常的尾舵在待飞时是偏一边的吗?

楼主:
还有我是新手一开始怎么个练习法  请大家教教我好吗?  苏州这没有模型店的

楼主:
我买的是者款油直

楼主:
我的飞机

我的飞机我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苏州的朋友吗  带带我哦!!

苏州玩的人应该有很多吧。慢慢的你的圈子就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  正常的尾舵在待飞时是偏一边的吗?

锁尾的陀螺的尾舵待飞时偏一边没有关系,但飞起来后,就应该不会自转了。

楼主:
锁尾的陀螺的尾舵待飞时偏一边没有关系,但飞起来后,就应该不会自转了。

是这样吗!!谢谢你    但在待飞之前偏一边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是不是偏一边的呢?

楼主:
锁尾的陀螺的尾舵待飞时偏一边没有关系,但飞起来后,就应该不会自转了。

我的那个偏一边  往另一个方向打陀就没法大了   飞机在原地转我控制不了呀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605/20065291822210.jpg

楼主:
就这个直机

网友:
买个G2练练,里面有教练模式,可以看着怎么打舵起飞的,G2起飞那下跟悬停比较接近真机,都是偏一边尾巴的

楼主:
买个G2练练

G2是什么呀  我不知到呀

网友:
g2是模拟器,用遥控器像玩游戏一样飞飞机。
用来练习直升机操作的最好武器

网友:
建议先选择XTR模拟器或G2模拟器慢慢练习。并在任何可能的空闲时间在论坛上看贴,学习

楼主:
g2是模拟器,用遥控器像玩游戏一样飞飞机。
用来练习直升机操作的最好武器
谢谢你   请问在哪里可以弄到呀

楼主:
有苏州的朋友吗

有苏州的朋友吗  有苏州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