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上的三根线分别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6-05-29):
舵机
上的红白黑三根线分别有什么作用?哪根是电源,哪跟是信号?

网友A:
VCC,GND,信号线.

网友B:
大厂标准生产的一般的是红:电源+,黑:电源-,白:信号
杂牌的就难说了,

网友A:
颜色有可能各厂不一,但接脚都一样,买回来直接插就行了,反了插不进(你有一身牛力那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