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混控的知识

楼主(2006-05-29):
向老鸟们请教点混控的知识

网友A:
好象混控就是当一通道(油门)输出一定宽度的脉冲时,混控器让另一通道(尾舵)也输出一定宽度的脉冲信号,就是当油门加大(脉冲宽度增加)时,尾舵也按比例(混控度)的脉冲宽度增加。这是自动控制的,在人为的调整尾舵时,尾舵脉冲宽度大小在调整当时宽度的基础上人为的控制增加或减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请高手看一下对不对

楼主:
不是很理解 呵呵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像你在开车,你爸爸坐旁边,你就相当于混控器,你爸爸就相当于摸着摇控的那只手,你爸爸叫你往什么路去酒店,你就听命行事,但至于路上该怎么并道,避让行人,就是你的事了,这样说明白了吧

网友B:
. ------------
A-->| |-->(A+B)
| 混控器 |
B-->| |-->(A-B)
------------
比如A接升降舵,B接方向舵,用于V尾翼时,控制升降舵(A)希望两个舵面同向偏转,输出(A+B)和(A-B)都是A的增函数。控制方向舵(B)时两个舵面差动,输出(A+B)和(A-B)一个是B的增函数,一个是减函数。
混控不一定只有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将输入的多路信号按一定规律复合后输出控制。

网友C:
再简单一点:一通道信号输入,两通道以上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