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路!

楼主(2006-05-29):
请问各位长辈,天子50的皮带是怎么装上去的?是不是要拆掉离合杯,或是拆开机体.急啊同时还想问一下,根据各位长辈的意见,我以买了futaba-gy401.那根黄线是不是信号线,是插到舵机还是插到接收机上.
菜鸟不胜感谢,

网友:
不用拆的,我是装好尾管后逆时针拉扭皮带卡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长辈,天子50的皮带是怎么装上去的?是不是要拆掉离合杯,或是拆开机体.急啊同时还想问一下,根据各位长辈的意见,我以买了futaba-gy401.那根黄线是不是信号线,是插到舵机还是插到接收机上.
菜鸟 ...

1、皮带可以和尾管一起插进机身。然后插深一点,就可以套到大齿上。
2、黄线是感度线,要插到接收机的。(怎么能插到舵机上呢?哈哈。)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的解答!我还有一些搞不明白;就是舵机的位置.从上到下有4各框,中间还有一个框,它们分别是什么功能?用多大力距的舵机?我以前是完固定翼,直升机一点不懂.望各位前辈不要笑我.菜鸟在此感谢啦!!!!!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的解答!我还有一些搞不明白;就是舵机的位置.从上到下有4各框,中间还有一个框,它们分别是什么功能?用多大力距的舵机?我以前是完固定翼,直升机一点不懂.望各位前辈不要笑我.菜鸟在此感谢啦!!!!!

1、舵机框从上到下:俯仰----螺距-----尾舵-----油门。
2、悬停可以用普通舵机,如果米多,可考虑9252类舵机。
3、天子和雷虎除了旋翼头,其他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都有的,

没有!!我都看了N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都看了N便.

天子的说明书可能是有点难度,我从他们的网站上下过来的,也是不详的。
但是你可以参考雷虎的v2说明书,除了旋翼头上的调整要自己动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舵机框从上到下:俯仰----螺距-----尾舵-----油门。
2、悬停可以用普通舵机,如果米多,可考虑9252类舵机。
3、天子和雷虎除了旋翼头,其他都是通用的。

那中间的舵机框是什么呢?就是在旋翼下,主轴前那一个框.菜鸟不胜感谢!!!!

网友B:
那个是副翼舵机框,也叫做跷跷板。就是螺距舵机可以推动这个跷跷板,跷跷板推动整个十字盘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副翼舵机框,也叫做跷跷板。就是螺距舵机可以推动这个跷跷板,跷跷板推动整个十字盘升降。

十分感谢!!qq455878 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舵机框从上到下:俯仰----螺距-----尾舵-----油门。
2、悬停可以用普通舵机,如果米多,可考虑9252类舵机。
3、天子和雷虎除了旋翼头,其他都是通用的。

那么请问一下雷虎的金属十字盘能用在天子上吗???

网友:
看厚度有些不一样,怕装上后,需要调整连杆长度。但是A臂长度改变不了。

网友C:
唉~天子好像没出金属的十字盘,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天子好像没出金属的十字盘,郁闷

哈哈。不过塑料的也是可以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