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是不是越用控制距离越短呀

楼主(2006-05-29):
是不是这样的
是肯定还是可能呀
呵呵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我想应该不会的吧,除非里面有元件损坏了

网友:
理论上因该不是 ,
只要不坏,就和原来的一样
Sample Text
Sample Text

网友B:
JR以前的设备是这样的
JR以前的设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