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的CCPM120度与90度十字盘模式的选择?

楼主(2006-05-29):
120度CCPM和90度十字盘模式,在十字盘以上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十字盘以下的推动十字盘动作的机械部分不同。

相同部分

1。在十字盘以上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2。都需要至少3个舵机来实现十字盘的运动。

不同部分

1。十字盘以下的推动十字盘动作的机械部分不同。

2。舵机的功能分配不同,90度十字盘3个舵机分别独立控制升降、副翼、桨距。120度十字盘的3个舵机是通过ccpm混控协同推动十字盘运动的,比如桨距的上下变化3个舵机同时出力推动十字盘上下运动!

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1。90度:主桨变距结构比较复杂,单颗舵机的负荷比较大,尤其是变距舵机!由于机械机构比较复杂所以机械调整的工作比较多,难度比较大!

2。120度:主桨变距结构很简单,3颗(至少2颗)舵机同时出力单颗舵机的负荷只有1/3,尤其是变距反映速度极快,非常适合3D要求!机械机构非常简单所以机械调整的工作也比较少,难度比较低,尤其是CCPM直推模式!当然很多朋友觉得比较难是因为对CCPM模式不熟悉!

遥控设定的不同?

1。90度:对遥控器材的要求比较低,遥控器必须要调整的功能如:3个通道的REV、EPA;桨距曲线,油门曲线

2。120度:对遥控器材的要求比较高些,至少要支持CCPM混控,遥控器必须要调整的功能如:SWASH选择十字盘模式、3个通道的REV、SWASH行程;桨距曲线,油门曲线。

3。比较后120度的遥控设定仅仅多一个设定十字盘模式的步骤,原先通过EPA限定舵机行程,换作SWASH行程来完成,而且SWASH行程的设定是双向的比起EPA方便的多!

那么实际使用中的区别?

1。以黑鹰为例使用90度十字盘和1颗1.6公斤(已经达到了9g舵机的极限)的舵机来拉动变距摇臂是否够力,根据测试我们发现变距摇臂最大负荷时至少需要2.5公斤以上的力量才能快速运动!

2。同样120度十字盘和3颗同一型号的1公斤(很普通的9g舵机)的舵机来拉动变距摇臂是否够力,当然3公斤的力量已经足够了!

3。实际飞行明显的发现CCPM版的飞行控制更精准,更加的随心所欲,在快速的翻滚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迟泻!

4。由于舵机力量的限制,越小级别的飞机越应该使用CCPM模式!

5。有很多初学模友觉得飞机反映迅捷无法适应,是不适合初学者的!这完全是一个误解,我们所说的反映迅捷指的是机械结构,然而最终的飞行效果是和遥控器的设定决定的!与飞机反映迅捷相关设定有SWASH行程,EPA,D/R,EXP,油门曲线,桨距曲线。

我们的结论:如果你的遥控支持CCPM,就毫不犹豫的选择CCPM模式的飞机!

[公告]第一届江、浙、沪直升机模型爱好者友谊赛报名贴!2006年7月29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第一名的奖品可是价值1350元的亚拓XL一套啊!
第二名的奖品可是价值629元的黑鹰CCPM皮带版空机一套啊!
第三名的奖品可是价值279元的Pitts像真双翼特级机一套啊!

网友:
好文章!

顺便请教一下:F牌的控里总共有几种CCPM模式?好像6EX、9CHP、9CHP SUPER分别由SN-3,SR-3、SR-3s等,各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错,技术文章,支持一下。

楼主:
6EXHP只有升降舵与机身轴线重叠的120度模式,这个是主流,FF9中的SR-3同样也是这种模式,其他的模式有些是90度的CCPM或者副翼舵与机身轴线成90度垂直的120度模式SN-3。

还有SANWA是也有120度和90度CCPM模式之分的,升降舵在主轴前后也是不同的2种模式。

Hitec6只有升降舵与机身轴线重叠的120度模式,这个是主流,7动有120度和140度2种。

jr有120度和140度2种。

网友:
最好选择Hitec7通的了

网友:
好文章,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好文章。
以前我对CCPM也有误区,觉得不好搞。最近搞的多了,才发现它的好处。
但是CCPM的最大缺点是必须要求3只舵机的一致性,不然斜盘的动作会有误差的,特别是120度3舵机的CCP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
以前我对CCPM也有误区,觉得不好搞。最近搞的多了,才发现它的好处。
但是CCPM的最大缺点是必须要求3只舵机的一致性,不然斜盘的动作会有误差的,特别是120度3舵机的CCPM模式。

3个舵机的一致性很难保证吗?

楼主:
对于一个已经熟练掌握悬停技术的模友来说,200元和30元的舵机的使用效果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这并不说明30元的舵机完全不能使用!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很大的,当然初学者的感受只是飞机更听话。

我的黑鹰CCPM的使用经验是EKSY、辉盛,都可以用,一致性比较好的,只是航线中的小舵量修正不太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