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用什么胶水才好呢,谢谢!!

楼主(2006-05-29):
KT板用什么胶水才好呢,谢谢!!

网友:
我喜欢用乳白胶,更多人喜欢用热熔胶。

楼主:
但是热溶胶好像会把KT板溶坏的!

网友:
环氧树脂,热熔胶等,个人觉得热熔胶是个好东东,干得快,所以定型较好。

网友:
热熔胶,方便快捷,泡沫胶也不错,其他没用过

网友A:
启迪的泡沫胶不错的!先用泡沫胶走一遍,连接后用热熔胶点几点定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迪的泡沫胶不错的!先用泡沫胶走一遍,连接后用热熔胶点几点定型。

好主意,怎不早说!

网友:
502就好,方便、快捷、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迪的泡沫胶不错的!先用泡沫胶走一遍,连接后用热熔胶点几点定型。

好主意,热熔胶干得快容易定型

网友:
502腐蚀KT板。

网友:
502腐蚀KT板。热熔胶太重,温度低了不粘,高了损坏KP板。泡沫胶最好。上完胶等5-10分钟再合在一起,不损KP板又不要工具固定

网友B:
各种胶水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没有一种能通吃的,以上说的几种基本上都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但基本上都得用到.
502会腐蚀板芯而不腐蚀板皮,502类的胶还有嗜喱型的/有韧性/低白化的
热熔胶也的高温型低温型,韧的或硬的.
泡沫胶要薄,否则粘合效果不好,还不易干涸.
704硅胶粘度中等,合适不受力的部件无损回收.
AB胶也有反应温度不高能粘KT的.
环氧树脂待候得的话,粘力一流.
3M喷胶贴彩贴方便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胶水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没有一种能通吃的,以上说的几种基本上都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但基本上都得用到.
502会腐蚀板芯而不腐蚀板皮,502类的胶还有嗜喱型的/有韧性/低白化的
热熔胶也的高温型 ...

靠,胶水专家啊你???????????????

网友:
高,我一般为了图省事只用热融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胶水专家啊你???????????????

过奖了,比较喜欢有毒又危险的东西.还有一种胶泥,辅助用途的,但超级好用!

网友D:
请推荐一种便宜质量过关的502

现在买的"同声牌"502好就是好,但贵了一点,小小瓶都要7.5元,不知道大家用啥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推荐一种便宜质量过关的502

现在买的"同声牌"502好就是好,但贵了一点,小小瓶都要7.5元,不知道大家用啥牌子的?

502能买到不是假的就已经偷笑了,同声/北化都好,别嫌贵了.
502平常存放注意千万站直了别扒下,开孔要小,施胶要薄,一瓶用N久,算起来很便宜啦.

网友E:
我每次做一架飞机用的热胶从来不超过半根 就是4g 但是强度非常好,,为什么?

学过钢结构的都知道,焊缝的角度厚度和长度和这个结构的强度关系非常大,有公式计算呢.
当然我们不需要深究那么多,尽管按照我的图去做得了,,别弄什么快干胶得,因为实践证明了热胶就是最好的

打热胶有一个方法,,不是拉,要沿胶合部位边挤边推,,就像理发一样,,推过去了胶刚好够,也平滑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做一架飞机用的热胶从来不超过半根 就是4g 但是强度非常好,,为什么?

学过钢结构的都知道,焊缝的角度厚度和长度和这个结构的强度关系非常 ...

网友:
都是专家级别的啊,强

网友:
原来这个也能想焊接一样的呀

网友:
赞同19楼的说法.

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网友:
我的方法比较笨也比较费时间。
胶枪烧热后,用圆头金属棒粘一点,顺着涂上,然后往复如此。强度也是非常好了,用胶量也少,就是费时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做一架飞机用的热胶从来不超过半根 就是4g 但是强度非常好,,为什么?

学过钢结构的都知道,焊缝的角度厚度和长度和这个结构的强度关系非常 ...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去找102胶,强度和黏结时间都比较让人满意,而且便宜,也不算难找

网友:
用502粘是有秘诀的~~~~

网友:
102胶的确不错,除了高温难干透,还有密封在瓶子里倒会干涸掉,不过可以用汽油溶开再用

网友:
不错,我喜欢哪个焊的方法嘿嘿

网友:
俺现在用309+热熔

网友:
用热熔胶最好,做好一架飞机用不到1.5支,方便又省时。

网友:
我用雷虎的珍珠板专用AB胶,超级好用,5分钟就完全干了,粘泡末塑料和KT板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腐蚀性,唯一的缺点就是难搞到,因为他们不对外出售,我每次要用了就托人到雷虎里去拿两套出来,如果这东西能有的卖那真是广大飞友的福音啊!!!

网友(2006-07-18):
推荐泡沫胶,十分好用!20元一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待候得的话,粘力一流……

这种说法我有异意:曾经试着在KT板上做玻璃钢补强,谁知最后那层补强复合材料一揭就起来了,居然没粘住KT板!经几次试验发现,只要KT板外皮不撕,环氧树脂对它起不了多大作用,当地KT板试了两块,均出现这种情况,各位模友使用时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