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钢板怎么切割

楼主(2006-05-29):
我打算更换材料了。可是目前条件有限。想用钢板做车体。可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切割。大家有什么简单易用的方法吗?

网友A:
用线切割

线切割加工应该可以.加工费也不贵.

网友B:
最简单易用的就是“钢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加工应该可以.加工费也不贵.

你不知道北京这边的价钱啊。一工分一块三。我要是把车体切出来,那不得千把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易用的就是“钢锯”。

我考虑过钢锯。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线切割,线锯,气割,等离子切割,钢锯,电钻,打磨机  主要看自己有什么工具,效率能不能忍受。
薄点的用錾子,不过有点点变形,需要校正

网友C:
用电磨装切割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磨装切割片。

这个主意不错。如何保证直线?

网友:
剪板机不行吗,,,我的就是有的地方用,手电钻排眼,在用角磨机磨的,

楼主:
那样也不轻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如何保证直线?

固定在导轨上。见过有人这样试过的,说挺不错。好像是在磁动力,有个哥们做个大雕刻机的,用切割机切铝板。据说精度还不粗。 好像也是用家具上的导轨

网友D:
use water cutter, it is the fastest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e water cutter, it is the fastest way.

is it expensive?

网友:
激光切割              .

网友:
laser cutter will melt the edge, water cutter speed up the water and water actually cut the steel and no melted edge.
yes, it need some equip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