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射機的“金屬”面板要如何保養?

楼主(2006-05-29):
請問
RD8000、FF9等發射機的“金屬”面板要如何保養?我的都在氧化退色了,一層銅綠斑點,黯淡無光,很沒當初那種亮晶晶的質感,越看越鬱悶!

請問:这發射機的面板要如何保養才可以青春常駐呢?

還有,有沒有單這個金屬面板可以買來替換呢?

謝謝指教!

网友:
所以买遥控器都是买黑金刚样子的比较耐用

4VF用N年后,用酒精随便擦一下就跟新的一样.FF9那种新买回来就最好用凡士林抹一下加保护层,长了斑点以后再擦就整的一块块掉色的.

网友:
用凡士林岂不搞的满手都是油。
我是每次飞行回来用软布 喷一点清洁计算机用的泡沫的溶剂擦拭一遍。
RD6000飞了6年了,基本没有锈迹。

网友:
有必要这样做吗?只管飞好机机就行啦!

网友:
袋个布手套,还要让汗水碰到面板上

网友:
用家具保护蜡上一层,然后仔细搽干净后,用棉的布袋套好,扎紧,然后放在阴凉干燥的箱子里保存,避免见阳光,每2个月拿出来按照以上方案做一次保养,每两次保养之间,绝不要再拿出来.这样,就会保持最好最新的样子了。

网友:
经常用,自然就不会出斑点了。

网友:
用3M清洁剂    。

网友:
只管用就是了,那么费事费神,玩的多累啊~

网友:
车用水晶腊可以……

网友:
引用:
用家具保护蜡上一层,然后仔细搽干净后,用棉的布袋套好,扎紧,然后放在阴凉干燥的箱子里保存,避免见阳光,每2个月拿出来按照以上方案做一次保养,每两次保养之间,绝不要再拿出来.这样,就会保持最好最新的样 ...

麻烦,买回来直接搞个玻璃棺材装着就行了

网友:
整个套子。。。。。。。

网友:
还是9X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