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ICPro-450蓝色高耐磨主传动齿轮(450TG01) 不能用

楼主(2006-05-29):
SONICPro-450蓝色高耐磨主传动齿轮(450TG01) 不能用

楼主:
和亚拓原装小齿盘卡得太紧了,转不动,有点象单向轴承的样子,各位有试用的吗?

楼主:
www.5imx.com  商城买的,自己削一下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网友:
找商家啊!问商城就可以了~

网友:
请楼主检查是否单向轴承装入的方向反了

这颗齿轮不含单向轴承,需要用户自己安装。
安装单向轴承时须注意旋转方向,以下图:

正常情况下,下层的小齿轮应该能够顺时针转。否则就是轴承方向装反了。

楼主:
单向轴承换了N次了,当然是没有装错啦,装错的话顺时针转不了,那逆时针应该能转吧?
现在是顺、逆时针都转不了啊

网友:
楼主遇到的情况很奇怪,我们再寄一个齿轮给您,请您再试一下,如果实在用不了我们退款给您。
SONICPro的这颗蓝色齿轮已经售出数百只,排除极少数品质问题,建议楼主仔细检查安装过程。
请告知您的单号,我们立即安排。谢谢!

网友A:
确实不能用,我也买过一个,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图中红圈的外径大了点,与小齿盘卡住了。

网友:
我用的是比较早的货,不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是后面出的货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能用,我也买过一个,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图中红圈的外径大了点,与小齿盘卡住了。

同意这种说法

订单号:8516

网友B:
感谢大家把这个消息反馈回来,我们立即检查这个问题。8516订单会再给您寄一个齿盘,您再试试,如果用不了,我们退款给您,或者我们给您一个上下齿盘的SONICPro整套。

网友:
5imx虽然快递费用高了,可是服务很好啊,看来以后要多光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把这个消息反馈回来,我们立即检查这个问题。8516订单会再给您寄一个齿盘,您再试试,如果用不了,我们退款给您,或者我们给您一个上下齿盘的SONICPro整套。

那我的怎么办?订单号:83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把这个消息反馈回来,我们立即检查这个问题。8516订单会再给您寄一个齿盘,您再试试,如果用不了,我们退款给您,或者我们给您一个上下齿盘的SONICPro整套。

我想如果给我一个SONICPro小齿盘的话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原来这样

前几天摔机 只好撤了重装 就用了商城送的兰齿盘 结果同六楼的同样情况 没法 就只好用原配的 但现在有点不同心( 电机齿与大齿盘转一周间隙不一致 故大桨慢速时抖动较大 可能是摔机造成的) 今天看帖 才知原来是这样 我的订单号8316 是两套的 请商城给予解决 我想该批齿盘可能真是出了问题了 不过 商城解决问题还是积极的 负责任的 继续支持

网友:
我一向用正厂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查清楚了:

本品(货号:450TG01)只能配合亚拓新齿轮比的蓝色下层齿轮工作(货号:HS1152或HS1153 ),不能用于白色旧齿轮比的齿盘。

适用 ...

晕!我上周刚买了13个给本地几位模友分了

网友:
商城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赞赏,以后我会多多惠顾的!

楼主:
不知为何,东西还没收到啊.....期待中

网友:
态度不错,但卖东西一定要测试过所有可能才卖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