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可不可以用喷漆喷?

楼主(2006-05-29):
KT板可不可以用喷漆喷?如果不成,那应该用什么去上色。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见到有人用过

网友A:
硝基漆不行,最好先用边角料试一试。如果被腐蚀,可以先刷松香酒精溶液,再喷漆。

网友B:
普通的罐装自动喷漆如果喷的多了会对KT有一定的腐蚀,如果喷的薄点,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罐装自动喷漆如果喷的多了会对KT有一定的腐蚀,如果喷的薄点,可能会好点....

你这样的做法,我已经试过,结果和你的一样,但是我觉得喷得太少,虽然不会有腐蚀,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了光泽,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硝基漆不行,最好先用边角料试一试。如果被腐蚀,可以先刷松香酒精溶液,再喷漆。

你这样做一定可以的呀,松香酒精溶液不会腐蚀KT板的呀?我之前用的是热塑性丙烯酸气雾漆,试过之后觉得它会腐蚀KT板,用松香酒精溶液涂上之后真的可以?我觉得酒精是带有腐蚀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做一定可以的呀,松香酒精溶液不会腐蚀KT板的呀?我之前用的是热塑性丙烯酸气雾漆,试过之后觉得它会腐蚀KT板,用松香酒精溶液涂上之后真的可以?我觉得酒精是带有腐蚀性的!

酒精不会腐蚀泡沫材料,拿块泡沫泡到酒精里就知道真假了。喷漆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松香是否完全覆盖喷漆表面,哪怕漏一个小点都不行。我的经验是用稀液反复刷4~5遍,每一遍都要快动作,不能拖泥带水,即使有漏刷的也一样,等下一次再补,这样刷完后表面比较光滑。喷清漆两遍,漆干后用细水砂纸打磨光滑,最后完成喷漆,这样就得到光亮的漆面。以上方法适用于喷硬度高对泡沫有腐蚀的漆。

网友:
磁漆是否可以用?

网友:
磁漆似乎不行哦……

像类似泡沫这种表面的话,用稀释白乳胶也能保护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静态的模型的专用漆,牌子是仙盈的这种漆的性质是水性的,不容易腐蚀泡沫,加酒精稀释就可以了,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静态的模型的专用漆,牌子是仙盈的这种漆的性质是水性的,不容易腐蚀泡沫,加酒精稀释就可以了,我一直在用

不知道我这里有卖的没有,先记住牌子--仙盈!

网友C:
如果你那边没有或者太贵可以找我我帮你买,我这边可能是6元一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那边没有或者太贵可以找我我帮你买,我这边可能是6元一瓶

先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算是交个朋友了。我的QQ:345109452有空聊聊

网友D:
我用自动喷漆喷,我个人觉得用喷漆一定要把握好量,喷多了会腐蚀KT板的,喷少了效果又不好!还要主意的是,上完漆之后KT板上的一层蒙皮好像脆了(我是直接喷在板上的,KT板没经过任何处理),下面这台机子我是用自动喷漆喷的,喷的还算满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262&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自动喷漆喷,我个人觉得用喷漆一定要把握好量,喷多了会腐蚀KT板的,喷少了效果又不好!还要主意的是,上完漆之后KT板上的一层蒙皮好像脆了(我是直接喷在板上的,KT板没经过任何处理),下面这台机子我 ...

虽说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喷得太少的话,会使KT板上失去了光泽!

网友:
油漆活讲的是“漆要稀,漆层薄,刷多次”,喷漆也一样,不要总在一处喷,每一次喷漆前,都要确定前一次的漆已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说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喷得太少的话,会使KT板上失去了光泽!

    但是如果喷得太多了,光泽一样是会失去的啊,而且KT板的蒙皮被腐蚀掉,强度还降低了呢

楼主:
哦,好的,谢谢呀!

网友:
漆喷得多不见得没有光泽,拿汽车漆来说,喷得那么厚一样有光泽,最好还是不要用自喷灌,记住喷完漆上一层透明胶是比较好的,既保护了漆层还增加了强度。

网友:
用丙烯画颜料最好。

网友:
看飞行批萨上面用的是乳胶漆,不知是不用来刷墙的那种?

是水溶性的好像,看看人家做的泡沫飞机像真度真高呀.人家那边条件就是好.

网友:
学习一下哈。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E:
为什么批萨很强,那是他们很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们这边资源一定不必那边少,就是少有人去发掘发现。批萨有很多玻纤的制品,这边呢,还在泡沫KT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批萨很强,那是他们很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们这边资源一定不必那边少,就是少有人去发掘发现。批萨有很多玻纤的制品,这边呢,还在泡沫KT阶段。
无论是专研精神还是手工技能,我们这边多不缺乏人才,但经济基础就差得太多了,这才是根本原因。总不能饿着肚子来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