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自旋翻?

楼主(2006-05-29):
什么是自旋翻?怎么操作?

我在飞行PIZZA上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附加问题:固定翼有日本手美国手之分吗?那么左右手分别控制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自旋翻有chaos1   chaos2 之分
以mode3为例,左手要转两圈或者四圈,四圈的好看很多!

网友:
先止下痒,先看看网上别人的练习经验.
最近在練日本手的自旋翻發現油門很難控制.
其實自旋翻滾的動作很簡單.只要把十字盤一直轉同一方向成現360度的狀態..
而十字盤要配合尾巴的轉速也就是說十字盤是小360度尾巴是大360度小360度要跟大360度的轉速是一样地..
而美國手拆成日本手就等於.右手一直畫8字而左手打著尾巴不放而昇降舵一直上下..
而右手畫8字是控制油門和副翼左手尾巴打著不放昇降舵上下.要配合副翼的傾斜才會呈現360度不是亂打..
我的練習方法
(1)是把直昇機打開轉動搖控器看是否十字盤有成現很順的360度..
(2)在模擬器+上尾巴練習慢慢把感覺抓出來油門先不用太再意  ..
(3)狂練..
(4)要有耐心..
(5)加油..
(6)快成功了..
(7)耐心一點快成功了..
(8)順了以後在再意油門慢慢把感覺抓 ..
註: 自轉一圈 上下一次..
大家要耐心一點....

网友:
自旋翻,顾名思义就是机体一边自旋一边翻,从正飞翻到倒飞,再从倒飞翻到正飞。英文是Prioflip。

楼主:
还是很深奥!感谢楼上的告诉我自旋翻的E文!我去G3里看看有没有这个教程!

网友:
flip-piro,chaos
align和runryder的论坛上都帖有帖子,里面详细地介绍,包括动画,自己去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