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b斑竹 新买的雷鸟III飞机,怎么启动电机?

楼主(2006-05-30):
我加上
电池
,打开控,
舵机
都可以动,我推油门
电机
不转?怎么回事,新买的控里面还有个东西,一晃有响声,不知道是螺丝掉了还是里面元件坏了。
失望,新买的机机就这样?
没有中文说明,连厂址,联系方式,产地都没有?

网友A:
帮顶,那里买的????

网友B:
这个原因复杂了。还是先联系商家调换,先不要自己处理。不然商家会说你擅自维修,搞不好不管你了。

网友C(2006-10-31):
呵呵,先充电啊,新买的电池不足.俺也发过这个呆呢.

网友D:
做商家要厚道~机器不试就给发,不地道,找他陪~~~~~
这也怪你自己不好,找不是专卖雷鸟的商家买,质量没有保证~

网友E:
我的飞机拿到手的时候遥控一晃也响 不知道里边掉了个什么东西 呵呵 不过我的飞机没什么问题,就是没敢飞起来…… 场地太小阿

网友D:
我想是螺丝掉了~小心连电烧了~

网友F:
油门保持最低位开机,等15秒后再推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