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SJM但是不知道全套价格多少??

楼主(2006-05-30):
RT
价格如何,具体设备参数,商城里只有个空机版的SJM

网友:
南京意达好象有卖

空机880
含马达的980
含电调的1180

网友:
主旋翼直径:655mm
尾旋翼直径:110mm
主,尾旋翼齿比:1:5
机身尺寸:600*120*200mm
空机重量:257g
起飞縂重量:540~580g
ccpm 120 度
可变螺距混控高效3D旋翼头
全机鋁合金+碳纤+玻纤
电机:36g (1)3600/kv (2)3950/kv
电調:25A 外挂BEC3A
市售鋰聚电池1000~2200mA 3s~4s尺寸皆可安裝

楼主:
楼上大哥,多少钱撒????
爱死这JJ了,好PP,绝对可以和进口货媲美

网友:
感觉这个机机好怪怪啊

楼主:
一点也不怪,太新颖太PP了~~
暂时买不起,我先买个雷鸟练着,练会了也够存钱买这个了

网友A:
问个问题:原配的电调,可以支持4s的锂电吗???
还有线性如何??
飞机悬停的时候,大概的电流是多大??我还有3组1000mah 20C的电池,不想浪费太多,原来是想买黑鹰的,不过你的飞机太漂亮啦~~~~~~~~~~~∴投资也要大很多

网友:
原配的电调好像是Hobbywing的,4S没问题,hobbywing电调性能应该很好。
1000mAh/11.1V的电池组容量偏小,飞行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原配的电调,可以支持4s的锂电吗???
还有线性如何??
飞机悬停的时候,大概的电流是多大??我还有3组1000mah 20C的电池,不想浪费太多,原来是想买黑鹰的,不过你的飞机太漂亮啦~~~~~~~~~~~∴投资也要大很多

原配电机,电調可支持4s 14.8v
4s 悬停8A最大15A
3s 1000mA20c电池最大电流只有20A飞3D不太夠,航线可以
原配电机用3s最大电流25A

楼主:
虽然现在买不起,但是非常支持你们~~~~!!!
支持国货,造福模友

网友:
期待更多精品国货与摸友见面!

网友:
我也请教一个问题,SJM400建议使用的电池的容量和尺寸及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