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翼型KT板身出炉(可拆机翼吆)

楼主(2006-05-30):
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成的可拆机翼3D板身终于完成了,还没来得急装动力就先上个图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3块板,有多重啊。冀怎么固定

楼主:
没有电子称所以没称重量,机翼是对插的用一颗螺丝把两块机翼上在一起

网友:
这机机是漂亮,qq

网友:
确实不错哦,不知重量如何。

网友:
有创意!没有电子称可以用普通的称,重量是要知道的,不然动力不好配,我估计空机在200克以上。
这机机的强度堪忧啊,特别是机翼机身连接处,连接管的截面积小,压强大,恐怕KT板受不了的。一个起落机翼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机身的板层之间要是夹玻纤环氧树脂,那强度就够了,或者在机翼安装位用桐木片(没有桐木就用三合板)补强。

网友:
如何做美化的??搞得真漂亮,口水~~~~~~~~~

网友:
不如做成仓身的了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我会改进的,至于6楼所担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的机翼两头都有加强在机翼里面有管子的卡槽估计应该没问题,舱身有想过只是想先做个板身试试,舱身是早晚的是。

网友:
真行啊,哪天拿来我先试飞一下看看,呵呵

楼主:
行,没问题我们两个谁飞不一样呀,我们一起玩

网友:
这机我看来是不能侧飞的,若是吊机持续一分钟,电机,电调,电池就会热得很,

看这机的飞行重量最小也应该会达到460克左右,吊机电流起码要8安以上。

看来这机的唯一优点可能就是平飞的航线会比没翼型的机要好点。

用来吊机的话

网友:
不错,那机翼是怎么弯的呀?

楼主:
机翼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飞行皮萨里面的折纸工法。我用的电机拉力900g的电调用25A的,电池用11。1 1300mah我认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飞行皮萨里面的折纸工法。我用的电机拉力900g的电调用25A的,电池用11。1 1300mah我认为应该没问题。

机翼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飞行皮萨里面的折纸工法。
能说清楚点吗,最好是有照片.
谢谢.

网友:
对KT板蒙皮和机翼的做法有兴趣,希望楼主能分享~

网友:
哈哈,终于看到你的新贴了!!飞机不错嘛!!试飞要上图哦!!试飞成功的话我也做一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飞行皮萨里面的折纸工法。我用的电机拉力900g的电调用25A的,电池用11。1 1300mah我认为应该没问题。

是画压痕再弯吗??

网友:
图片服务器又出问题了,红XX

楼主:
关于以上朋友提出的翼型的制作方法的问题过几天我会做一个制作过程与大家分享,让广大模友都能飞上带翼型的KT板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以上朋友提出的翼型的制作方法的问题过几天我会做一个制作过程与大家分享,让广大模友都能飞上带翼型的KT板身。

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