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6-05-30):
我是个新手,拉吗好还是丘比特好啊
商家说丘比特的抗风性好玩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A:
供你参考
LAMA玩熟了再玩丘比特是进入电直的捷径。先上手丘比特即考验你的意志又考验你的财力。但丘比特在同级电直里结构优化比较好。有几处别的电直没有的改进部件。至于抗风性相差不大,这个级别考虑抗风性意义不大。等你能飞航线了不会考虑相差甚微的抗风性。但你如想以后做升级优化,我推荐你买雷鸟升级锂电无刷并用丘比特的零件改进。供你参考。

网友B:
LAMA跟丘比特不是同样的东西,从飞行原理上就不一样。是玩具。丘比特好歹是正经固定桨距的直升机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综合版置顶的《想对新手说的话》,新手入门建议先去看看。

网友C:
丘比特我现在再飞,感觉调好了,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