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换美国手的大侠们说说感想!

楼主(2006-05-30):
最近飞行技术进步缓慢,常常感到困扰,尤其看到别人自旋翻,那种滋味酸酸的,上网查阅一番,推荐美国手的大有人在,似乎是练习方法的革命,本人天资愚钝,想请教各位改美国手的前辈,谈谈你们的心得,让我们晚辈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俺在用,你用mode1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不要换了,mode1照样自旋翻,多下功夫就行!

楼主:
换个手法应该不会太难,美国手和真飞机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优点是比较直观,我要改改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手法应该不会太难,美国手和真飞机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优点是比较直观,我要改改试验一下.

谁说不难,要换开始就换.你都飞到这个程度了,要不你去问问鸟大吧,他会告诉你现在换的弊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手法应该不会太难,美国手和真飞机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优点是比较直观,我要改改试验一下.

你试试就知道了,不摔n多次不大可能改过来!

网友:
从Mode1换Mode3可能还容易点,换Mode2简直太难了.不过已经练到这份上了,还是别换了吧.

网友:
我还好是刚学会对尾就换美国手了!不过都十多天了,还是不能很好的适应!对尾没有以前那么稳!

网友:
哈哈,试都不试,以前玩lama2,现在玩450,摔不起!!

网友:
我飞的是美国手,因为我觉得真飞机是(基本)这样操作的,航模玩熟了说不定哪天需要你开真飞机你也能开上天了.
固定翼飞机,因为我以前玩电脑游戏时操控方式是"美国手",现在如果让我用日本手飞电固,我绝对飞得一塌糊涂

网友:
没试过的人,上模拟器
把外部环境不断增加,尽量考虑突发事件,模拟真实环境
试过就知道自己合适什么手,找到感觉了就不要乱改

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动的:咸猪手
别的,无关紧要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