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等于多少A?

楼主(2006-05-30):
1C等于多少A?sc电可以多少A放电?

网友A:
电池的标称容量是多少,1C就是多少。如3500MAH的SC电池,1C等于3.5A

网友B:
根据电池容量,如果是1000mah,则为1A

网友C:
根据电池容量而定,如1700mAh 1C则为1.7A,sc电池的放电电流和电池的牌子有关系,据说三洋镍镉的电池可达40-50A,一般的电池有30-40A没问题。

网友D:
镍镉的电池可达40-50A,一般的非镍镉电池不一定有30-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