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亚拓450XL CCPM结构,悬停还好,就是一动副翼 ...
请教问题。亚拓450XL CCPM结构,悬停还好,就是一动副翼或者前后就马上掉高度。

楼主(2006-05-30):
请教问题。亚拓450XL CCPM结构,悬停还好,就是一动副翼或者前后就马上掉高度。
不知道什么原因。450TH
电机
,AKE1600的
电池
,
舵机
是雷虎的C1016,FF6,240陀螺。电池没有问题。设备有没有和我相同的,都是怎么设置,高手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设定了油门混控呢?

楼主:
你好。朋友,油门混控是怎么回事。FF6的哪个菜单是,你知道吗?
谢谢,谢谢。油门和什么混一起了。默认情况下,是混控的吗?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也飞的CCPM SE,有一次把HS-55换成HS-56后,一推前进就掉高度。
检查原因发现,55和56舵机的转向不同,换舵机后有个通道就反向了。重新设置一下那个反向的通道就恢复了。
楼主虽然没换过舵机,但是1、2、6这三个通道中的其中一个或两个的方向肯定反了。
试机时最好把电机取了慢慢试。

网友A:
先不接电机检查动作是否正确,打副翼或者俯仰看螺距有没有变化,然后再检查遥控器的设定.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一下,1通道舵机是反的。
你好,我看了一下,1通道舵机是反的,2.6是一样的。怎么调能都是正的,舵面又不会反呢。我用眼睛看不出来,打副翼的时候螺距有变化。

网友A:
那说明遥控设定基本没有问题,先解决通道1反向问题,推油门3个舵机要同步上升才可以.舵面反向可以在ATF中调整.

楼主:
我的FF6没有找到ATF,是在这里吗?